光电二极管电路,输出电压一直升高,怎么改?

楼主(2021-12-08):
这个电路的电压输出只有0.34V左右,一给光源可达0.4V(然后撤走),时间一长会爬升到0.4。请问如何改成正常变化规律的(有光就大,无光就小),赋值在0-5V范围的电路?

网友:
jfet管子的温漂移?

网友:
是不是mos需要加个下拉 加个1M试试

网友A:
光敏二极管是反偏改变电流,n沟道耗尽型场效应管是反偏使用,运放是接成了单门限比较器非放大器,反馈也是错误的。找现成的电路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敏二极管是反偏改变电流,n沟道耗尽型场效应管是反偏使用,运放是接成了单门限比较器非放大器,反馈也是 ...

比较器+1  我看着这个电路也像比较器,但是旁边居然标了vout=xxx,所以就吭声

楼主(2022-02-12):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1  我看着这个电路也像比较器,但是旁边居然标了vout=xxx,所以就吭声  ...

应该怎么改啊?我之想放到光电二极管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二极管是反偏改变电流,n沟道耗尽型场效应管是反偏使用,运放是接成了单门限比较器非放大器,反馈也是 ...

应该怎么改啊?我之想放到光电二极管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