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卡是什么呢,类似于一种显示外挂么?

楼主(2021-12-08):
早期的电脑,只能显示英文点阵,没法显示和输入汉字?
只能做个外挂,才支持以点阵方式显示汉字,是这个意思么?
这里有人玩过汉卡么,说下汉卡是个什么东西吧,
是不是类似于显卡?
以什么接口连到主板的呢

网友:
以前杀毒卡也是外置的。

网友A:
不是显卡,类似于字库芯片

网友B:
汉卡可以简单理解成汉字的字库,那个时代,扩展卡应该都是ISA口。
LZ的问题都是网上一搜就能找到大量答案的,为什么要在论坛里问呢?是懒到一定程度了?还是不会用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显卡,类似于字库芯片

只不过汉卡作为一种硬件被淘汰了,而其中的程序,尤其是输入法的部分不断演进、更新。
汉卡怎么还带输入法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汉卡可以简单理解成汉字的字库,那个时代,扩展卡应该都是ISA口。
LZ的问题都是网上一搜就能找到大量答案的 ...

你看看楼主的发帖记录,会有新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楼主的发帖记录,会有新发现的

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我都是尊称“论坛气氛组”,增加人气也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不过汉卡作为一种硬件被淘汰了,而其中的程序,尤其是输入法的部分不断演进、更新。
汉卡怎么还带输入 ...

以前硬盘不够大,放不下字库,专门用了个外设板卡来存字库。
现在字库(字体文件)都放在硬盘里了,汉卡硬件淘汰了。
不管字库放在板卡里还是硬盘里,都需要输入法。硬件淘汰了,但是作为软件的输入法一直在演进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硬盘不够大,放不下字库,专门用了个外设板卡来存字库。
现在字库(字体文件)都放在硬盘里了,汉卡 ...

不是这么理解的,字库没多大的,二级字库也就几百K,当时的硬盘100M容量还是有的。
主要是处理器286处理汉字太慢了,显示汉字很慢。
DOS系统上处理ASCII,处理2字节汉字有点问题的。
用汉卡,把字库放在总线上,主要为了速度。

网友:
扩展字库。通过主板ISA端口读取后用于显示和打印。

网友:
以前微软还没有汉字系统,包括DOS都是英文的,所以要通过汉卡来输入和输出汉字。

网友D:
当时电脑都是IBM-AT XT速度太慢了,不过价格死贵,1万多一台,显示器分辨率320×240
后来286开始速度有点快了,出现了软汉字系统
我记得91年计算世界广告出现了386、486广告,简直是世界顶级超算:)
一般的大学机有也就几十台286就不得了。我93年上学,大学里机房只有14台286,而这个学校学生有4000人,计算机系有800人:)
到了94年开始迅猛发展,计算机总数开始井喷。

网友E:
硬件字库,插在ISA插槽上的,后来PC自带存储器容量大了而且总线和CPU速度也够了就没有了,类似汉卡功能的软件在dos下有ucdos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字库,插在ISA插槽上的,后来PC自带存储器容量大了而且总线和CPU速度也够了就没有了,类似汉卡功能的软 ...

硬件字库是以点阵形式存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电脑都是IBM-AT XT速度太慢了,不过价格死贵,1万多一台,显示器分辨率320×240
后来286开始速度有点快 ...

640X240  单色的显示器(好点是640X480)。 早年的是8088CPU , 就640K 的内存; 带个5寸的软驱, 那个时代用汉卡有点优势的,至少不占内存,比软盘读入快

网友:
一开始主要是ROM,毕竟16点阵的汉字,光GB2312就得200多K了,总共才600多K的RAM。插主板ISA槽。后来有了集成显卡的,不知道有没有PCI的,再后来都是软汉卡了。

网友:
这个产品,北大的王选,以及一直在大力呼吁自主知识产权,直到被汉芯坑惨了的倪光南院士,应该比较有发言权了的。

网友:
多少人用过这玩意,应该老了,我算一个

网友:
早期年轻时我用过我们 BIG-5 的中文字卡,当时是我们这儿的倚天公司市场最大。
而之后又过了十多年,我的这卡就已经找不到了哈~

※ 而本人在此也是佩服楼主所发的那些提问帖了!~

网友F:
王选的可是曲线字库。联想这种是点阵。

话说一直对 ,老pc的硬件充满神奇

比如:
启动debug卡
杀毒卡
硬盘隔离卡
无盘站卡
还原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字库是以点阵形式存储么?

硬件字库早期全部都是点阵的,到了末期有零星的曲线字库,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王选的可是曲线字库。联想这种是点阵。

话说一直对 ,老pc的硬件充满神奇

  ISA的debug卡和硬盘还原卡,至今在部分工业ISA设备上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王选的可是曲线字库。联想这种是点阵。

话说一直对 ,老pc的硬件充满神奇

曲线字库是向量字库,放大不会变形么?

网友:
汉卡,联想,柳,倪,这是近期的热点。

网友:
想起来了,二十多年前我还买过一块汉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王选的可是曲线字库。联想这种是点阵。

话说一直对 ,老pc的硬件充满神奇

还原卡是直接硬件劫持BIOS的INT13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