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mcu烧写怎么读保护?

楼主(2021-12-08):
看FMDWriter烧写工具上也没有这一项,反而有读Flash

网友A:
芯片现在什么价格?记得配置里面有一项是读保护,勾选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现在什么价格?记得配置里面有一项是读保护,勾选上就可以。

没考到有这选项啊,我看到8脚的商城上有不到1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考到有这选项啊,我看到8脚的商城上有不到1块

记得在开发软件中有个配置,配置好了,烧录的时候就不需要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在开发软件中有个配置,配置好了,烧录的时候就不需要配置了。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