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CubeMX实现点灯,很丢人吗?

楼主(2021-12-08):
以下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开源电子网,读取更多技术文章,请扫码关注

使用STM32CubeMX实现点灯,很丢人吗?

概述

STM32CubeMX是意法半导体推出的图形化配置工具,通过傻瓜化的操作便能实现相关配置,最终能够生成C语言代码,支持多种工具链,比如MDK、IARForARM、TrueStudio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TrueStudio已经被ST收购,提供完全免费的版本,并且,通过插件式安装,可以将STM32CubeMX集成在一个IDE,使用十分方便。

STM32CubeMX安装流程

大家自行在百度搜索安装流程,这里我们不做讲解。

实战演练

使用STM32CubeMX自动构建的工程点亮正点原子精英开发板上的LED0,500ms闪烁一次。

精英开发板LED原理图

让MCU输出低电平导致LED0亮,输出高电平会导致LED灭。

如何构建一个工程

1. 准备工作

●STM32CubeMX图形开发工具

●正点原子精英开发板STM32F103ZET6

●MDK编译器

●DAP仿真器

2.打开STM32CubeMX图形化开发工具

3.选择FileNew Project(或者快捷键Ctrl + N)新建一个工程

4.选择芯片-搜索STM32F103ZE

5.选择芯片类型,双击即可

6.由于正点原子精英开发板外接HSE(8M提供系统时钟)以及LSE(32.768K一般用作于RTC)

7.设置RCC配置HSE和LSE

8.设置时钟树

默认设置

修改后

9.设置引脚,由于正点原子的led0的引脚为PB5,请在右下角  输入PB5查找引脚。

10.左键点击PB5设置为GPIO_Output

11.右键点击PB5设置Label为LED0

12.找到左边菜单栏GPIO,点击PB5

13.设置引脚的电气属性,我们到底怎么设置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MCU与LED链接图:

必备知识点:初始状态让LED0不亮,所以我们设置PB5的引脚为上拉模式,如果我们设置下拉模式,会导致LED0亮。

14.点击ProjectManager

15.点击CodeGenerator

上面的设置必须勾上!!!

16.构建工程,点击  自动构建工程

17.使用MKD打开工程,在main.c中编写以下代码即可

网友A:
ST貌似活过来了,最近开始折腾LL库,HAL库一头雾水

网友:
去超市买份速冻食品,放进微波炉,钉。。。。 可以吃了; 不丢人;饿不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貌似活过来了,最近开始折腾LL库,HAL库一头雾水

st从来没死过,被折腾死的都是国内芯片倒爷害得那些。
我倒想看看哪些还在坚持用国产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从来没死过,被折腾死的都是国内芯片倒爷害得那些。
我倒想看看哪些还在坚持用国产芯片的。 ...

是的,用ST的那帮人死过一回。ST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貌似活过来了,最近开始折腾LL库,HAL库一头雾水

HAL库 貌似没什么效率啊。   一个中断调来调去的。  看着头都大。

网友:
只要是自己写的,不丢人

网友(2022-03-10):
点个灯不丑,最怕的是51点完又用stm32点,接着fpga再点一下,然后实时操作os又点一波,不知道会不会AI再点个试试

网友:
灯亮了就不丢人!恶心的是用了一大堆“先进”技术,最后灯还不亮,当然不亮就算了,更恶心的是偶尔亮一下,完全不是程序计划的 那样跑

网友:
你这篇文章有错误,io输出时,上拉下拉被禁止了,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