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450汤圆给我设计的PCB提提意见,下一步打样

楼主(2021-12-09):
本来发悬赏帖子,怎么发成普通发帖子了,要一小时后才能再发贴,买了500汤圆用于悬赏,缴税后剩450汤圆用于悬赏,好吧,谁提意见打赏谁好了,
会员级别不够,限制发帖了,截止发帖三小时,已打赏390汤圆,19楼打赏150汤圆,要是购买的500汤圆打赏完了,有好建议继续购买汤圆

悬赏450汤圆,大家给提提意见,看看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修改,然后打样。
四层板,控制5个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每个电机有时钟、方向、脱机三路输出和准备好、报警两路输入,CPU为STM32F407,原则上用最好的元件,陶瓷电容全部采用日系高档次的。
光电隔离,核心区信号线粗0.25mm,外围信号线粗0.3mm或0.4mm,小信号过孔0.3mm,外径0.6mm,供电用某层铺地,大电流过孔很多为0.6mm且许多排列,不同层之间供电线连接采用了多放过孔的办法,想尽量减少两层之间电阻,不知有没必要。
左边电源,LM2596-5产生5V、12V(采样端串电阻),LM2596下面为超压断电保护,核心区由2405模块产生5V,经SPX1117(可接陶瓷电容)稳压3.3V,3.3V最大电流不超500mA。
怕电解电容温度高了寿命有限,用许多10uF陶瓷电容并联代替电解电容,封装5V:0805,12V:1206。
CPU左边有5V升压稳压5V电路供模拟电路用,CPU右边24为24C系列储存器,FM为铁电储存器。两路模拟信号光耦隔离输入,358为LMV358,一只配合模拟光耦输出,另一只分压射随第一只358输出,模拟信号光耦上下有SIP孔,准备以后外接扩展板子。
接了AT45DB321作为大容量FLASH储存电机步进数据。
板子左上角为电源供电和485的A、B端子,左下角也为电源接口,上下电源接口直通的,板子右下角另一路485输出。
各接线端子,三线的为接近开关类传感器,上面8路,下面一路J18作为故障输入,连接副CPU(ATtiny15),副CPU一旦检测到故障信号且不是测试状态控制主CPU复位直到重新上电,四线端子为编码器等输入,上路8路,右下角一路,传感器OC输出有没必要加压敏电阻、TVS保护?
分别用了两只5V的双向TVS接5V想电压出问题升高进行钳位,不知是否有效,为减少元件种类,485钳位也用了5V的TVS,不知行不?环境有总功率30KW的变频器以及一些伺服电机。
板子右下角ULN2803控制四路24V开关量输出,电源模块2405上方ADuM1401为四路数字隔离芯片。
板子左上方六脚插座J23连接12864液晶屏,该插座右边10脚插座J19连接4*4矩阵键盘。
MARK点和嘉立创要求的定位孔不在矩形或者等腰梯形顶点,MARK点这样画对不对?
大部分零件不标标号了,芯片等第一脚标志不特地显示了。
CPU的 IO端口灌电流总和、拉电流总和都不超50mA,光输入耦输入电流大部分为10mA,输出光耦输入电流大小不一,以能驱动外围电路为准,大了CPU负担大。
开始电源输入有保险丝,后来空间有限删了,有无隐患,供电导线可以加保险。
优先考虑散热,铺铜和焊盘连接就不采用十字了,立碑概率多大,嘉立创焊了一两千阻容没发现有立碑,也不知是给修了的。

网友A:
MLCC电容并的太多了吧?选择大一点的不行吗?485不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C电容并的太多了吧?选择大一点的不行吗?485不隔离?

485和CPU隔离了,左上角隔离芯片隔离,右下角光耦隔离,陶瓷电容我是想同规格小容量的可能质量可靠一些,不知有没道理,单个10uF的,凑齐一二百uF,要一二十个了

网友B:
一般新手都是这样使用光耦的。

网友C:
make 点 这样放也可以,建议把直径1mm 周边的小圆环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ke 点 这样放也可以,建议把直径1mm 周边的小圆环去掉

楼主:
这个建议“make 点 这样放也可以,建议把直径1mm 周边的小圆环去掉”

打赏50+20+10合计80汤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新手都是这样使用光耦的。

?? 请教:老手都怎么用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新手都是这样使用光耦的。

同问,老手怎么用光耦的?

网友D:
论坛有个开源三菱PLC 的  可以搜一下参考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2&highlight=PLC
顺便发张6轴的控制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个开源三菱PLC 的  可以搜一下参考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0082&h ...

谢谢帮找参考资料,打赏50汤圆

网友E:
四个安装孔
花键盘做起来

网友A:
为何都愿意使用lm2596这种大个头的dc/dc呢?

网友:
插件座子,焊盘建议改为椭圆形,目前焊盘太小了, 光耦要实测下宽度,小心干涉
下方mark点太到边了,建议距离边3mm以上

mark点最佳就是这样的,周边的圆圈不要去掉,圆圈里面不要有绿油。

增加一点:固定的螺丝孔,建议,底层焊盘盖绿油,顶层不用盖绿油,   中间孔不要沉铜。焊盘周边可以打小孔(花焊盘),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个安装孔
花键盘做起来

打赏20+10=30汤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都愿意使用lm2596这种大个头的dc/dc呢?

第一感觉是笨黑粗,抗短路,抗糟
打赏30汤圆

建议“mark点最佳就是这样的,周边的圆圈不要去掉,圆圈里面不要有绿油。
增加一点:固定的螺丝孔,建议,底层焊盘盖绿油,顶层不用盖绿油,   中间孔不要沉铜。焊盘周边可以打小孔(花焊盘),有好处的

打赏50汤圆,会员等级不够,限制发帖了

网友:
建议在关键部位放一些测试点,比如需要测量电压,查看波形等,方便后期调试和查找问题。

网友:
建议少放MLCC,多放固态电解电容,铜箔厚度2oz起步。

网友:
另外一个帖子里给你提过,再写下

1、MARK点不要放的横平竖直,应错开
2、丝印字体建议修改,U、W不容易区分
3、插接件的代码位置不够清晰,两个端子间的代码不能一眼分辨指代哪个
4、右边中间的单排端子缺少位号或功能标识,缺少明显的PIN1标识,较长的端子中间缺PIN,非通用物料。
5、并联的电容过多,左下角的电容位置不在电源路径上。
6、使用大面积敷铜,需要增加GND VIA。
7、CPU晶体用的似乎是有源,缺少PIN1标识。如果是无源,连接错误。
8、二极管、SOP的IC极性标识会被器件本体遮盖,上件后不方便检查。
9、IC相邻两PIN如果要连在一起,建议先从长端引出再相连,不要中间横线直接连接。

网友:
楼主,电源(LM2596)滤波建议用大容量电解电容,除非是高频率的dcdc 才用mlcc

网友:
供电怎么保险管都不放一个?还有电源地线不建议与螺丝孔直接相通(接地),应该隔离后加Y电容,单片机部分地也要经过Y电容,Y电容要并联一个10M电阻,避免静电放电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make 点 这样放也可以,建议把直径1mm 周边的小圆环去掉”

打赏50+20+10合计80汤圆 ...

感谢楼主打赏!

从图片上看PCB的中间层用的应该是正片的画法,建议把中间层的GND VCC 用负片来画,这样可以将电源部分、数字部分、模拟部分等按区域来划分,这样可以减少电流的路径,提高可靠性

网友:
  2596输入输出不用大的电解电容?有的器件丝印位置不对,器件焊接完成后丝印就被覆盖了

网友:
有个问题,请优化:
DC-DC的输入电容容量根据文档要求调整,注意的是需要与输入引脚经可能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找参考资料,打赏50汤圆

感谢打赏,我发图片的目的是想解释说,建议核心板和IO 板  分开做。
1.在调试的时候可以避免硬件调试的坑,快速排除干扰源
2.核心板,可以采用成品板,在软件调试的时候可以节省时间,避免未知BUG
3.目前做多轴运动控制,开源的比较多,大多数3D打印机控制板都可以用来参考

网友:
电源输入部分:保险丝、防反接、共模滤波、TVS。电源滤波电容用高耐压值固态电容。防止电机干扰,MCU电源单独π型滤波供电

网友F:
电源端敷铜的安全间距可以调大一点,30-50mil都可以。还有电感下面的地,要挖掉,不要在电感下面还走地线。

网友:
把丝印放在座子下面?? 成品以后,客户为你J13在那,你是不是还要传个丝印图给他

网友:
下部分sop8 sop16没放去耦电容,仔细一看,所有芯片的去耦电容都放的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端敷铜的安全间距可以调大一点,30-50mil都可以。还有电感下面的地,要挖掉,不要在电感下面还走地线 ...

电感下面为什么不能铺地?

网友:
100个人,100个答案。每人分钱吧

网友G:
其实楼主态度还挺端正,但我认为大可不必听取什么意见。能力是练出来的而失败就是磨刀石。真正好不好要用了才知道,虽然有经验的人干的可能一开始会好一点,但他们也拼不过坚持打样打板走试制的新手。并且产品而言其实电路板上的东西是小部分,物料采购仓储,人员调度,生产过程的可控性,市场策略,成品定价,经销商的支持,售后服务,应对同行恶性攻击的能力,除了销售,哪个都不比技术容易。所以我觉得已经挺好的了,真正画成啥样子现在说没什么意义,逐渐进入生产应该还会被迫改很多次的

网友:
大概注意事项做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楼主态度还挺端正,但我认为大可不必听取什么意见。能力是练出来的而失败就是磨刀石。真正好不好要用了 ...

技术管理型的思维   精辟

网友:
大方向注意    低级错误不犯  二点关键

人多好处多  ,不过 接下来  审美都会影响个人的观点

网友:
直接投板就行了,顾忌那么多反而还做不好,满足现场使用环境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楼主态度还挺端正,但我认为大可不必听取什么意见。能力是练出来的而失败就是磨刀石。真正好不好要用了 ...

精辟!

其实看回复里,大多是无关痛痒的末节而已!

网友:
丝印不合格啊, 全部修改丝印
端口名字不要和普通的标号视觉上没有区别,
我端口名一般都采用 inverted 格式
而且使用truetype格式吧,字体不够紧凑

网友:
光耦24V的输入端限流电阻封装至少1206的,不然长期通电的输入点,久了电阻会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