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两颗CAN和485引脚相互兼容的通讯芯片

楼主(2021-12-09):
有两款产品,一款是用CAN,一款是用485,其他都一样
单片机端CAN和串口都是共用的引脚
不太想改PCB,所以想找两颗CAN和485引脚能相互兼容的通讯芯片
CAN要能支持FD的,485是要自动流向的,最好是支持3.3V电压的,就没别的要求了
有没有大佬有经验推荐下,感激不尽

网友:
想法是好的,估计做不到,期待楼下的精彩回复

网友:
模块可以,芯片没有见过

网友:
不支持FD的也没有

网友:
用0欧姆电阻做跳线就行

网友A:
做个小板子转接,见过的产品都是这么干的,或者是板子上两个芯片都焊接,通过拨码开关或者条线选择,可以再牛逼一点通过软件控制继电器切换

网友B:
so-8封装的485,can收发器连电源脚位都不一样

网友C:
连跳线都不用。板子上同时放这俩封装,各按各的接法。实际只焊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跳线都不用。板子上同时放这俩封装,各按各的接法。实际只焊一个就行

估计是哪怕调试也不想动芯片  那么综合一下 贴俩上电的地方弄单选跳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小板子转接,见过的产品都是这么干的,或者是板子上两个芯片都焊接,通过拨码开关或者条线选择,可以再 ...

用小板是个无奈的方法,量产的时候多一道工序,如果没有兼容的芯片就只能这样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8封装的485,can收发器连电源脚位都不一样

感觉CAN和485挺像的,功能都差不多,信号电平也一样,为啥设计芯片的时候就不给弄成兼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跳线都不用。板子上同时放这俩封装,各按各的接法。实际只焊一个就行

主要是板子空间有限,整个板也就M.2那样大,SO8这种封装都吃紧,更别说有多的空间再装一个芯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板子空间有限,整个板也就M.2那样大,SO8这种封装都吃紧,更别说有多的空间再装一个芯片了 ...

CAN可以用TJA1042TK/3这种小型封装,

485如果追求硬件超高可靠性,根本做不小,不如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板子空间有限,整个板也就M.2那样大,SO8这种封装都吃紧,更别说有多的空间再装一个芯片了 ...

SO8 很大啊

我用 485 喜歡用 3 x 3 mm 的小封裝

Ti 的 SN65HVD75DRBR / SON-8
國產的 SIT3088ETK / DFN3*3-8
這兩款封裝其實是一樣的,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板子空间有限,整个板也就M.2那样大,SO8这种封装都吃紧,更别说有多的空间再装一个芯片了 ...

把两个SO8封装交叉在一起就行。只占1.5倍面积,其中一个的一排脚在另一个的内部。只要有地方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N可以用TJA1042TK/3这种小型封装,

485如果追求硬件超高可靠性,根本做不小,不如放弃。

其实封装的差别主要就是爬电距离吧,一般485加个TVS就可以满足大部分工况了,要求再高就得隔离了

网友C:
如果俩封装实际只需要焊一个,其实有一大堆把它们挤在一起的办法,哈哈。输入输出电源都可以直连,也就是可以共用。看这俩芯片的布局还有你的想像力,或许还能有比两排交叉更省地方的办法,比如共用6个脚,俩合起来用个10脚的封装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封装的差别主要就是爬电距离吧,一般485加个TVS就可以满足大部分工况了,要求再高就得隔离了 ...

问题是大功率TVS小不了。
功率和体积是正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俩封装实际只需要焊一个,其实有一大堆把它们挤在一起的办法,哈哈。输入输出电源都可以直连,也就是可 ...

见过这样的板子,确实是个方法,不过若能找到兼容的芯片就没必要搞这些奇技淫巧了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了,没有的。

网友:
两个90度放置,或者485用SOP8 CAN用小封装放到sop8里面,或者部分管脚共用

网友:
这要求太高了,估计只能定制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过这样的板子,确实是个方法,不过若能找到兼容的芯片就没必要搞这些奇技淫巧了 ...

如果真有那个厂家专门去封一个脚位怪怪的485或者CAN芯片,为了反过来跟常用的CAN或者485兼容,而你真的选用了它。那么你就更是奇技淫巧了。
相比之下为了将就芯片封装而在PCB上做特殊操作,可行性要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