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标号为"KC05 FM"二极管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1-12-09):
如同这个标号的的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感觉是个双向TVS二极管,就是不知道具体型号参数。请教下各位大神,先谢谢了!

网友:
SMBJ440CA,440V 的双向TVS印字是FM,但这么高的电压,需要确认此处电路就是工作在高压下的,不然就不对

楼主:
谢谢楼上大神了,的确用在高压上的。
下图中的D19,只是不明白这个D19干嘛用的?保护MOS管?3N90耐压900V啊,D19似乎没啥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大神了,的确用在高压上的。
下图中的D19,只是不明白这个D19干嘛用的?保护MOS管?3N90耐压900V啊 ...

那就是保护它的了呗

SMBJ440CA虽然是440V的,但它的Maximum Clamping Voltage是713V,给900V的mos也挺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