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顶上1根110管下来倒Y形分成2根110管到地面是为什么?

楼主(2021-12-09):
      如图

       楼层是顶楼,顶部1根110管(已经是顶楼了,这个不知道干嘛用,是为了楼顶下水吗?),用了一根倒Y型的分叉(红圈圈起来的部分),分成2根110管下来到楼下,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可能是化粪池排气的(瞎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化粪池排气的(瞎猜)

应该就是化粪池排气的。

我广州小区,冬天我带小孩上到最高的天台晒乌龟,发现这些排气管很恶心,有时有些异味。

网友:
双管道的原因是灰水和黑水要去不同的地方,管道上端都要与空气连通,排气和利于下水,汇总上去楼顶上只需要打一个洞,你到顶楼看的话一般对应位置都有高出楼顶的管子,要不有个倒U,要不上面罩个透气的罩子。

网友:
顶上没有其他住户了 两根并成一根共用一个通气口

网友:
高层一般都是两根管,一根是下水管,一根是下水专用排气管,因为是顶楼了,所以两根并成一根了

网友:
高层建筑都要这样两根管,两根管之间有多处相通的。一根排水,一根排气,不然多户同时排水时,管子里的水在下落过程中,有一段是满的,空气往下压,低层的厕所会咕噜咕噜往外冒水冒泡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去楼下每层看一下这两根管是怎么接的

网友:
6楼回答完全正确

网友:
上面是排气,下面是双管防堵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明白了,下次去楼顶和下面的住户再去查看确认下。应该就是像大家说的排气排水的。由于是顶楼了,这两根管子在外面挺占地方,想改造移位一下,把它们埋到后面的墙里,墙后面是厨房,非承重墙,墙的厚度是24厘米,打算开2个12厘米深的槽,把这两根管子用弯头这类转接一下埋进墙里这样可否? 洗手间比较小,长2.4米宽1.6米,想 把窗户这下面的墙敲掉,这里搞成门,然后从这边开始依次是洗手台 、马桶、淋浴区,由于这两根管子的关系,让洗手台突出了,如果把这两根管子都移到墙厘米,那后面的空间就连续整齐了。

楼主:
打算将这两根110管后面的墙面开槽,把管子移位埋进墙里,原先窗户这块搞成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将这两根110管后面的墙面开槽,把管子移位埋进墙里,原先窗户这块搞成门

这样做应该没啥问题,通路都还在.

网友B:
如果是顶楼的话,管子地面以上到楼顶的作用只是排气用,是否可以考虑把两根管子从根部合并成一个50的细管子,然后埋墙。

我现在买的一个二手房也是顶楼,卫生间也有一根粗管子,一直想的是装修时改成50的埋墙,还没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顶楼的话,管子地面以上到楼顶的作用只是排气用,是否可以考虑把两根管子从根部合并成一个50的细管子 ...

我现在也这么考虑,只是排气的话,而且顶部出气口就只有110MM的,从截面积上算1根110MM的相当于2根75MM的管子, 那从底部用110转75的变径然后用2根75MM的管子埋墙里,然后汇聚到顶部110MM的,这样总的排气截面积不会减小,开两根75管子槽埋墙里总比开110MM的管子槽容易些。

网友:
图纸拿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这么考虑,只是排气的话,而且顶部出气口就只有110MM的,从截面积上算1根110MM的相当于2根75MM的 ...

楼主,看到留言,能否请回复我一下,我私信你了 请教几个LCR问题,方便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