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复合三极管工作原理

楼主(2021-12-09):
D01为单片机信号控制输出,L01A 和L01B为供电。L01A的输出连接到右边复合管的基极,这是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A:
这是个 H 桥。每对复合管左侧负责逻辑变换:0~V => 200v~0v;右侧是个射极跟随器,负责电流驱动。

由于第一个半桥的输出 L01A 接到了第二个半桥输入上,因而可以认为 L01B= ~L01A,即反向驱动。

实际对于 R1、R4 的功率要求比较高,因为半桥关闭时,需要承受 200V 压降。

网友B:
反向器,两级联动后做成了电平转换的开关,单片机高电平输出变成 +200V 输出。L01A/B 的状态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 H 桥。每对复合管左侧负责逻辑变换:0~V => 200v~0v;右侧是个射极跟随器,负责电流驱动。

由于第 ...

谢谢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器,两级联动后做成了电平转换的开关,单片机高电平输出变成 +200V 输出。L01A/B 的状态相反。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