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L8038制作信号发生器方波不能带负载

楼主(2021-12-10):
最近搞了ICL8038制作信号发生器,ICL8038用的单电源+12V供电,空载时示波器测量8038的9脚对地波形很好,方波幅值为12V

带上负载后方波幅值掉到只有2V了,负载接了步进驱动器,就是用这个方波驱动一个6N137光耦

网友:
接个跟随器提升负载能力。

网友:
用运放做个跟随电路

网友:
这芯片现在还能找到呀

楼主:
芯片用的是国产货色

网友:
加个TDA2030做功放,驱动能力相当强。

楼主:
查了8038的资料,9脚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准备加个10k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
他就一个信号源

楼主:
9脚接了个10k上拉电阻接到12v,空载波形很好幅值12V,但一接负载光耦方波幅值又掉到只剩2V了.

网友:
看看光耦电路对不对

楼主:
光耦电路没问题

楼主:
看了一下步进驱动内部的光耦电路

网友(2022-05-01):
加个电压跟随器试试看,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