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了一下AD21.9.2版本,简直是一坨代谢物

楼主(2021-12-10):
AD21.9.2真是垃圾到原地爆炸啊,原理图的位号经常莫名其妙的被改变,在PCB文件里改动一个封装,位号图也会变成奇怪的符号....

网友A:
准备上这个试试一个原理图多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上这个试试一个原理图多块板子

劝你别用这个版本,不然有惊喜

网友:
没那么差吧

网友:
一家之言,大家用才能更好的避开bug

网友:
为啥非要死磕这个软件,好用的软件大把。

网友:
还是别用AD了,bug太多对不起自己,不是正版用户又对不起开发者
双输

网友:
AD版本越高越垃圾,真的是这样,别试了。这破软件似乎都是没测试就发布了,新bug不说,历史遗留bug也有一大堆。

网友:
估计是阿三帮开发的

网友:
好像是上海那边的开发的,阿三开发估计要比我们好些

网友:
我加入了一个技术群,群里有一个ad公司的女人,一帮人在那跪舔,恶心死我了。
先是说不能用盗版,这个我可以理解,毕竟用盗版不光彩而且违法。
后来不断有人发聩ad21的问题,这时候,这个ad婊竟然引导舔狗攻击发言者。
实在看不下去,说了两句,又开始攻击我,咱也不是怕事的,对骂啊,然后就被踢了。
关键是这帮舔狗把ad快吹上天了,阿里狗都被按到地上摩擦。

楼主:
打算用一周的时间研究kicad了,毕竟开源没有版权问题,有bug也能及时修正

网友B:
AD是啥?不是喝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是啥?不是喝的吗?

对!AD钙奶

网友:
我决定的用kicad 了, 软件用gcc,  方便开源

网友:
看得出来,也感觉得出来,AD公司有很强的生存压力,非常希望整个大招,创造所谓领先优势,避免死亡的降临。

不过很明显,它们已经迷失了方向,所有的努力,很像是笼子里困兽的左冲右撞。

个人对AD没态度,只能说,它早期的定位与经营策略出了大问题,错失了良性循环,占领抢夺大企业之外广阔市场的机会。

简单说,它错失了站在半山腰的机会,不得不在山脚下,被其它竞争者围攻撕咬。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盗版问题,只是它前述错误的一个结果,而非导致今日局面的原因。

所以,倒闭就倒闭吧,没啥稀奇的,已经躲进幕后的IBM,也就那样了。

就算微软再过七八年步IBM的后尘,也没啥稀奇的。

何况区区一个AD公司?!

网友:
试试AD22呢,?

网友C:
求推荐一款自动布线功能强大的软件,现在新产品开发大量时间精力被画板占据,按理来说AI技术发展到今天这地步,解决一个区区自动布线效果接近人工布线的问题,应该不难,不过可惜的是,其他软件不知道,就AD这个自动布线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步,自动布线就是一坨屎,稍微复杂一点的板子就得手工布线,自动布线都无法布通。我希望的效果是:先手工摆好元器件,当然这个很关键,设置好规则,然后后面的事情基本可以交给软件自动完成。最后花一点时间检查和修正,这样可以节省80%的工作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一款自动布线功能强大的软件,现在新产品开发大量时间精力被画板占据,按理来说AI技术发展到今天这地 ...

Pads  阿里狗自动布线都是屎

网友:
AD后面的版本越来越垃圾的。

我怀疑他们公司都没有做测试的工程师。

但凡有一个能画板做测试的工程师,都不至于出来那么多显而易见的bug。

网友(2022-08-25):
都转型JLCEDA了,挖个坟   视乎这些版本 不重要了

网友D(2022-10-17):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一款自动布线功能强大的软件,现在新产品开发大量时间精力被画板占据,按理来说AI技术发展到今天这地 ...

我记得pads里面有人工引导一批线的走法,然后机器自动走出所有线。比如到某个芯片有几十根线要走,人工拉一下大致走线,机器根据人工的走线策略自动将几十根相关线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pads里面有人工引导一批线的走法,然后机器自动走出所有线。比如到某个芯片有几十根线要走,人工拉 ...

自动布线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手动布线明明可以布通的,自动布线就是不行,有时一根线明明可以打两个过孔就可以过去,自动布线非要绕10倍的距离走,我需要的布线算法很简单,定义基础的规格比如最小线宽和最小间距,布线算法上所有网络按照最短走线完成布线,然后单个网络限制一下最多的过孔数量。这样一来,我只需要摆放好关键零件的位置和方向,其他全都交给自动布线,如果无法布通,那就是布局有问题,调整布局继续,最后自动布线完成之后再手动小改一下就全部完成了。这样一来起码可以节省90%的时间,当然这只是针对要求比较低的板子,或者要求低的线路部分,也是很大的生产力改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