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和LED驱动芯片TM1638用1米长排线是否可正常驱动

楼主(2021-12-10):
请教:LED数码管显示板用TM38驱动,显示板和单片机驱动板用1米长导线连接,是否可以正常驱动?

网友:
速度高的话估计要加施密特整形了

网友:
我没用过TM1638 。。我用过 1637 1640  1629这些,三线的这种SPI,我试过不行,多长的线不行,我没试  ,  二线I2C的,10米都没问题

行的话,谁告诉我怎么弄,我再试一下

网友:
没问题,数据速度别那么快
参考手册,上拉电阻及小电容。

网友:
我20+根 0-5V电平,用70CM排线,没出问题,很稳定

网友:
可以。

这种点钞机外置显示器就是 LZ 要的方案,DB9 里边走有电源、信号,线缆长度轻松过米,显示器内部用 TM16XX 驱动数码管。
担心干扰,就在 16XX 一侧时钟上加小电容,然后驱动的时候适当降低频率。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回答,看样子应该是没问题,可以画板测试了

网友:
做过样机,电快速脉冲群只能到1KV左右

网友:
看用在啥场合咯。 你放在一堆变频器附近使用,保证你翻车;

一般环境使用能保证正常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类似TPS929120这种,UART+CAN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类似TPS929120这种,UART+CAN收发器

这种不合适,不适合驱动多个数码管,价格也太高

网友:
源端串33欧姆电阻, 终端并4.7K电阻到地(预留一个空电阻到VCC).  10M spi传5米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