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rintf 重定向到自定义 fputc 失败问题

楼主(2021-12-10):
2楼解决
=======
环境:
           使用 NUCLEO STM32 开发板,板载F7 ST LINK。
          IAR 9.2

如图, 该怎么设置,printf才能重定向到自定义 <fputc>函数。  现在printf 输出的内容一直在Terminal I/O显示。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网友A:
在 ICCAVR 里边,是重定位到 putchar 的。

LZ  是否搞错了? fputc  和 putchar  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ICCAVR 里边,是重定位到 putchar 的。

LZ  是否搞错了? fputc  和 putchar  有区别 ...

谢谢2楼,试了下,还真是。

网友B(2022-02-24):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的。改了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的。改了也一样。

Cube 例子?

网友:
就是cube里的例子,用9.202打开,执行,同样在窗口看见输出,而串口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