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直流有刷电机,怎么接到24V电源上,保持正反转功能。

楼主(2021-12-10):
5V直流有刷电机,怎么接到24V电源上,保持正反转功能。

原来是24V电机的,电机挂了,只有合适的5V电机了,怎么改造一下中间电路,可以降压并保持正反转的功能。

我知道,加个合适的电阻就行了,除了加电阻,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
其他办法也有,换24V电机

网友:
将H桥供电改成5V。

网友:
电机直接接电源上?没有H桥?

网友:
如果有H桥,限制PWM输出占空比低于5/24=21% 即可。
这样输出给到电机的电压不会高于5V了

网友:
对头,选择个带pwm控制的H桥驱动芯片,调pwm直接驱动就好
小电流可以串电阻,大电流还是pwm控制
同LDO和开关电源

楼主:
没有H桥,也没有PWM调速。

电机是继电器控制正反转的,那头电路就不用改了,还有其他电机也是用这个24V的,继电器也是24V的。

只能想到用两路分开,一路接整流桥,接降压,给电机供电。另一路接二极管给24V继电器供电,继电器控制电机极性。

网友:
DCDC继电器上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
加个合适的电阻还真不行。

直流有刷启动电流非常大,可能正常运行都超压了,启动电流还不够

网友A:
串联两个18V稳压二极管呗,两个稳压管对着头接,电流不够就再多并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两个18V稳压二极管呗,两个稳压管对着头接,电流不够就再多并几个 ...

串联稳压管好像可以,我没想到

稳压管好像不能并联吧

电流好小的,稳压管方案好像可选,可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稳压管好像可以,我没想到 。

稳压管好像不能并联吧

我只是随口一说,没真用过,出问题可别找我哦

网友:
DCDC模块,24V到5V效率可以做到90%,同步整流94%。 20W以内最佳方案。

网友:
直接斩波要注意dvdt

网友:
其实我觉得还是楼主自己的方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