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看这两天搭的最廉价备份方案,欢迎拍砖

楼主(2021-12-10):
备份是永恒的话题,个人用,我觉得本地电脑一份,异地再备份一份,就足够安全了,预防电脑突然坏了或丢了。
工作以来,各种项目资料差不150G,50多万个文件,之前一直用百度网盘的同步空间,最近实在受不了,无论改动多大,每次同步,CPU风扇都要狂转四五个小时才能扫描完整个备份目录,因此考虑换个备份方案
也考虑过NAS,觉得太麻烦,还要花钱买,还要弄各种软件,没用过,也不知道备份效率怎么样,所以就动手DIY了

手边刚好有块工控主机闲置,还有一个1T的移动硬盘,决定就直接用他们了,就是下图这样

工控主机是之前从淘宝上买的,几百块钱

本地备份软件就是FreeFileSync,可以手动备份,也可以通过RealTimeSync自动备份,个人更喜欢手动备份
服务器挂在网络上通过远程桌面管理,通过win自带的文件共享(SMB)功能把备份硬盘映射成本地网络驱动器,就能用FFS直接备份了
FFS支持FTP,也试过用FTP服务器备份,但综合测试下来发现FTP的效率没有SMB高,而且使用不方便

远程备份也完全没有问题,用ZeroTier One把两台主机虚拟成局域网就行了,远程的话速度会稍慢点,但不影响使用,毕竟数据备份也不需要那么实时
这几天试用下来,效果很满意,150G的资料,用FFS扫描一次改动只需要10分钟左右,非常高效。
局域网内,传输速度在10M左右,远程的话,也能有个2-3M。

网友A:
你这个还不如买个蜗牛黑QUNHUI来的稳。

网友:
你这个方案挂掉的几率太大了, 单硬盘,USB接口,没有机箱 三大隐患。

网友B:
找个机箱装起来,然后挂上3块硬盘,一块用作系统盘,可以用小固态。另外2块仓库盘在win下组成镜像模式存储池。 不知道你这个小主板有没有那么多sata接口。 没有就趁早换一台小主机。另外网卡搞个千兆口备份速度就快多了。

网友C:
无风扇小主机+raid硬盘+ups,配置linux服务器,挂载个人网站+svn+sftp,已稳定运行2.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机箱装起来,然后挂上3块硬盘,一块用作系统盘,可以用小固态。另外2块仓库盘在win下组成镜像模式存储 ...

上面有个小固态是系统盘,备份是在移动硬盘里
稳肯定谈不上,但毕竟还有本地的数据,应该不会两边同时挂

网友D:
不是服务器没有ECC可以忍,毕竟一般不会因为这个丢失硬盘的数据,毕竟可能可以每个月重启一下。

没有UPS可以忍,毕竟是12V供电可以之后DIY。

但是移动硬盘不能忍,USB接口的存储设备是最危险的存储设备。

一定要sata接硬盘,企业级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不如买个蜗牛黑QUNHUI来的稳。

稳肯定谈不上,能用而已,你说的群晖,本地是要装个同步软件吧?效率怎么样?
比如100G左右的备份路径下的内容发生了轻微改变,他要多久能扫描出来,并同步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服务器没有ECC可以忍,毕竟一般不会因为这个丢失硬盘的数据,毕竟可能可以每个月重启一下。

没有UPS可 ...

我是就地取材,刚好有块闲置的,就拿出来用了
毕竟还有本地,两边同时坏应该不可能,看看能挺多久吧

网友:
我的GEN10 RAID6 48T备份服务器,不到1万元1台。

买2台,放不同的城市互相备份。

数据无价。

网友:
建议装GIT服务器用git同步,之前用过腾讯,威联通,百度等发现同步太慢,一扫描半天时间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肯定谈不上,能用而已,你说的群晖,本地是要装个同步软件吧?效率怎么样?
比如100G左右的备份路径下 ...

用群晖的话,电脑端要装个Driver Client,设置好同步或备份的路径,就一直后台就可以了,第一次同步要点时间,
后面使用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特别是备份模式,
同步模式有时会因为文件打开同步不了会建多一些复制版本,同步主要是多台电脑需要同步,仅仅备份用备份模式好一些

网友:
这个价可以搞到黑群辉了。NAS不要装软件,到手即用

网友:
我搞台turenas,very nice.

网友:
居然用移动硬盘?你主板不是有stat口吗?再拆开移动硬盘,里面肯定也是stat口的2.5'硬盘,直连就行。
通过USB口,可靠性、速度至少丢失超过1半

网友:
坚果云其实不错,就是比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肯定谈不上,能用而已,你说的群晖,本地是要装个同步软件吧?效率怎么样?
比如100G左右的备份路径下 ...

群晖备份还是很快的,我修改好文件一保存,马上就提示备份好了,我觉得修改文件不可能所有文件扫描一遍吧,这都成什么效率了,应该根据修改文件的路径局部对比吧

网友E:
大家都怎么备份,直接目录copy?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怎么备份,直接目录copy?

楼主说的那个FreeFileSync软件挺好的,国外的免费软件。

网友:
信价比低,1900处理器太弱。零刻gkmini  不带内存硬盘才800处理器j4125,j1900太老了估计都不会是新的处理器。用usb挂笔记本机械硬盘,这个可靠性太差了。我的是路由器插入256g优盘做局域网文件共享,远程直接华硕app访问优盘,还能下载用路由器下载。选择一个能休眠的硬盘盒可能会增加机械硬盘寿命

网友F:
试了下syncthing挺不错的,如果都在局域网,修改文件几秒后,另一台电脑就能检测到文件变化并开始同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试了下syncthing挺不错的,如果都在局域网,修改文件几秒后,另一台电脑就能检测到文件变化并开始同步了。 ...

就在几天前,用syncthing搭了备份系统,替代OneDrive(免费版空间太少),试用下来感觉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在几天前,用syncthing搭了备份系统,替代OneDrive(免费版空间太少),试用下来感觉很好。 ...

以前我用 微力同步,据说是基于syncthing二次开发的,但是太占cpu了,导致平时cpu高了十几度。换syncthing后,就正常多了

网友:
我有两地PC备份机,加一个12年前的N270上网本(10寸)移动备份机,装了块1T的CMR硬盘。上网本做备份真是爽,坐飞机火车还能看一下PDF。比平板掉价,还慢,别怕丢脸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无风扇小主机+raid硬盘+ups,配置linux服务器,挂载个人网站+svn+sftp,已稳定运行2.5年 ...

你是用什么样的小主机?能说一下吗?

网友:
用syncthing感觉不错,远程穿透无障碍

网友I:
300多元就能用D2550 组一个4盘位热拔插的NAS了,不香吗

只是备份,内网共享,我都用了好几年,超稳定

网友:
海康威视的私有云盘应该是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无风扇小主机+raid硬盘+ups,配置linux服务器,挂载个人网站+svn+sftp,已稳定运行2.5年 ...

raid硬盘柜用的什么产品?
raid硬盘通过usb口连小主机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是服务器没有ECC可以忍,毕竟一般不会因为这个丢失硬盘的数据,毕竟可能可以每个月重启一下。

没有UPS可 ...

USB接口的存储设备是最危险的存储设备,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J:
USB接口的存储设备是最危险的存储设备,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从实际损失记录中得出的。
是事实。
暴毙,黑片,扩容,静电,摔落,意外掉电,插拔瞬间反复上电掉电,还有病毒甚至被某些存储技术反过来坑一下。
出了问题之后拯救数据或存储器的非常规操作也很可能受到USB的限制。
无论USB接口的存储设备应用什么技术也救不了,就算是安卓手机插电脑的那种形式也会丢文件。
因为USB本身不可靠。

USB接口的存储设备在可靠性上只打得过一种东西——国产软盘。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是从实际损失记录中得出的。
是事实。
暴毙,黑片,扩容,静电,摔落,意外掉电,插拔瞬间反复上电掉电 ...

插拔瞬间反复上电掉电,你指的是没有独立供电的usb存储设备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插拔瞬间反复上电掉电,你指的是没有独立供电的usb存储设备么?

独立供电的USB存储设备只是少数

有独立供电该挂也是挂,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独立供电的USB存储设备只是少数

有独立供电该挂也是挂,没用

带独立电源的,主要是插拔时的浪涌影响硬盘寿命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300多元就能用D2550 组一个4盘位热拔插的NAS了,不香吗

只是备份,内网共享,我都用了好几年,超 ...

4盘位热拔插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raid硬盘柜用的什么产品?
raid硬盘通过usb口连小主机么?

是的,usb'外置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是用什么样的小主机?能说一下吗?

二手D425主机,性能较弱,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手D425主机,性能较弱,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还可以

网友:
数据无价   2年前买了白裙辉加 酷狼硬盘

网友K:
自建一个git 不香吗?

网友L:
1900主板海鲜市场就200块钱吧,板子有一个sata 一个msata, 有一个sata没焊接,不知道能不能用, 有pcie或者minipcie

网友:
引用 网友K:
自建一个git 不香吗?

上百G,你用git?

网友:
引用 网友J:
4盘位热拔插怎么做到的?

蜗牛A款机箱,带热拔插,47盘位

网友:
引用 网友L:
1900主板海鲜市场就200块钱吧,板子有一个sata 一个msata, 有一个sata没焊接,不知道能不能用, 有pcie或 ...

迷你SATA转SATA的转接板9.9元包邮

MINIPCI转SATA 全新99,闲鱼大约35-5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