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防漆怎么涂覆,使用什么方法设备好呢?

楼主(2021-12-11):
请教一下三防漆怎么涂覆,使用什么方法设备好呢?手工涂的很不均匀,可能是三防漆太浓了,需要加的稀释剂。效率太低,想用喷枪,但使用喷枪感觉污染严重,对人不好,请问一下喷枪有推荐吗?还需要什么其他辅助设备?

网友:
同求,可以指定区域涂,比如插件 按键不能涂。

网友A:
指定区域的话,需要做挡板。手工涂的话可以用刷子,要求高的可以用专门机器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区域的话,需要做挡板。手工涂的话可以用刷子,要求高的可以用专门机器涂。 ...

手涂的很差,高低不平,还能看到刷子印,机器喷的我担心厚度有点薄,想喷厚点,0.5mm厚?喷2-3次不知能达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涂的很差,高低不平,还能看到刷子印,机器喷的我担心厚度有点薄,想喷厚点,0.5mm厚?喷2-3次不知能达 ...

想涂厚一点,需要选择稠一些的,3防漆按照不同稀释厚度不同。
稠的只能用用针筒点胶方式,根据流速,调节间距,两行之间自动结合。
黏稠的需要注意在PCBA 的附着力,越后,越容易起皮
雾化喷头只能喷稀释的。

网友:
以前单位的这些,我感觉有80%以上是喷的时候浪费了的,因为喷的时候效率太低了,喷漆间的那个喷架里面,厚厚的一层估计有差不多10mm,每隔段时间就要去清理掉。
不过最后喷出来的确也很厚,麻烦的是接插件那些全靠手工贴胶带遮挡,完了以后又去撕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