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坛友知道0.08mm厚的FPC软板,贴片怎么刷锡膏?

楼主(2021-12-11):
如题, 找了好久没找到方法。 这个厚度,用什么固定定位到硬底板上? 传统的定位钉会影响刷锡膏吧, 用真空吸附?

另再问一下,FPC软板放在一块硬底板上再送进贴片机传输轨道,  FPC软板和硬底板之间要做什么定位措施不?   随便放一下如果偏差2mm以内贴片机还能不能捕捉识别到板子对角的MARK点?

网友A:
双面胶,或者直接让板厂给你做托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或者直接让板厂给你做托在上面

谢谢回答

双面胶的厚度相对0.13MM厚度来说不少了,贴板背面造成板子厚度不一,会影响刷锡膏吧?!

做托在上面--是指做补强吗?还是其他操作

网友:
做托等于做一块带孔pcb 用双面胶粘在fpc背面吧。

有喷漆双面胶,不知道能不能过回流焊。

网友B:
再来个办法:
做个盒子,带微孔与fpc接触。  另有个抽真空口。
刷前定位抽真空。焊好后放气。

网友:
抖音上搜索一下 FPC 印刷,万能的双面胶,高温胶真的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来个办法:
做个盒子,带微孔与fpc接触。  另有个抽真空口。
刷前定位抽真空。焊好后放气。 ...

跟我想的一样了,定位后抽真空固定,再刷。    另喷漆双面胶这方法也很好。 很薄。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想的一样了,定位后抽真空固定,再刷。    另喷漆双面胶这方法也很好。 很薄。赏 ...

问题是这种材料焊接,应该有成熟工艺呀,加工厂没有现成方案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