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那种很容易使用的GPS+NB-IOT模块,实现类似老式BP机的需求

楼主(2021-12-11):
       老大给了个场景,想调研下是否可以做出一个很微型的设备,设备里内置NB-IOT模块或类似的模块,有个很小的液晶屏幕。
当收到发来的下行数据后,把信息显示在小屏幕上。用蓝牙+墨水屏已经实现过了,但是想脱离这个蓝牙环境,换到GSM网络
环境不知道如何实现。
      现在有没有那种特别简单又尺寸很小的NB-IOT模块,最好能用很便宜的51单片机就可以实现对模块的管理。谢谢

网友:
用了NB就小不了阿,楼主

网友A:
NB还要上别人平台,2g可以不过退网,现在都是CAT1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还要上别人平台,2g可以不过退网,现在都是CAT1

只有电信家的NB必须用电信的平台,移动联通没限制。NB模组尺寸也还好了,只不过NB的峰值电流大,电池要用大的。另外你可以研究下lora+网关的模式。

网友:
lorawan可不可以满足?如果你是集中区域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用可以二开发的CAT1模块直接驱动屏幕,单个模块解决问题

网友:
N10SG,NB+GPS,支持OpenCPU,单片机都省了

网友B:
nb问题是一般的nb都是靠nb自己唤醒接收数据。应该只能在工作在edrx模式下了,耗电大。psm频繁唤醒模式的话定时器要设置为很短,不然耗电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b问题是一般的nb都是靠nb自己唤醒接收数据。应该只能在工作在edrx模式下了,耗电大。psm频繁唤醒模式的话 ...

研究了一阵NB模块,还没有开始用,请教一下,耗电大,大概多少
另外,我看模块厂家的参数很美丽,是不是虚标的,如下:
PSM: < 1 uA
Standby: 0.23 mA
DRX 2.56s: 0.30 mA
eDRX 40.96s: 0.1 mA
TX:180 mA@23 dBm@15 kHz@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