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又帮朋友搞了一套7千瓦太阳能储能发电系统

楼主(2021-12-11):
这几天又帮朋友搞了一套7千瓦太阳能储能发电系统,铅酸蓄电池大小12个,基站4850锂电池6个,太阳能板30几块,总造价4-5万

网友A:
第一疑问就是----这样真的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疑问就是----这样真的安全吗

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电动汽车都还会自然,燃油车事故也会起火,太阳能板不会有大的问题,都是串组成低压120V以下,每组124V20安,线用到够粗,充电MPPT控制器是大公司买的,有健全的保护功能,并且wifi联网,输入输出都有空开,逆变器保护也完善,不存在过冲过放,铅酸电池安全但寿命短,锂电池是基站用的,没有比这个相对更好的锂电池了,再一个屋顶有水源,人每天都要上去看看

网友:
风大会吹走吗?

楼主:
3面敞开,不兜风,几根柱子上下都焊牢固了,单晶板自重都比较重,云南这边没有台风 没有问题

网友:
成本:本金年化利率5%,折旧15%,每年1万;(铅酸部份至少30%)
收益:年发电7*3*365=7665度,按6毛单价,收益4599元
每年还要请楼主维护吃几顿饭,还怕得罪楼主,简直就是亏本买卖

楼主:
每天按50度电算,一年按300天,15000度/ 年,顾主家开酒店安商业用电8毛一度,一年回本1.2万

网友B:
7KW是峰瓦,面积约40平米,你在的地区按1500KWH/m2.Y考虑, 每年辐照量约6万度。

单晶硅晶片按19%,玻璃透光91%,积尘鸟粪遮掩干掉10%,高温干掉10%,雇人几天冲洗一下能保持15%的效率就不错了,超不了9000度。

MPPT效率96%,电池充放电效率94%,逆变效率94%,实得7650度。

不同地区有经验发电量倍率,你那边大该为3倍日均峰瓦,出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KW是峰瓦,面积约40平米,你在的地区按1500KWH/m2.Y考虑, 每年辐照量约6万度。

单晶硅晶片按19%,玻璃透 ...

32块板,每块2平方,板标称430瓦实测300瓦左右,分成4组,每组4串两并,充到电瓶显示实际波动范围2000-2700瓦一组,就安2000瓦来算,每天日照9点-5点,8个小时,16度电一组,4组50度电以上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3面敞开,不兜风,几根柱子上下都焊牢固了,单晶板自重都比较重,云南这边没有台风 没有问题 ...

你好,你买的单晶硅太阳能多大功率一块?多少钱一块?

楼主:
700多块钱一片

网友C:
PowerAnts是专家,楼主忽略了太多状况了,比如每年大概有多少天晴天,太阳能板每天正对太阳发电效率高电流大的时间,还有最关键一点太阳能板会老化!

网友:
之前想装太阳能,后面想想还是算了,真有必要,搞组电池应急就好,真有必要,搞块太阳能电池应急就好。

网友:
想搞个几百瓦的做应急电源和日常使用,不知道花费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Ants是专家,楼主忽略了太多状况了,比如每年大概有多少天晴天,太阳能板每天正对太阳发电效率高电流 ...

我们云南这边我家装了,自己统计过去年到今年,大概有300天发电,不能发电就切换到市电,我的投资一万多,装这个不是指望靠它赚电费,只是觉得环保比彩钢瓦棚有意义

网友D:
楼主发的每一张照片都有一半是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2块板,每块2平方,板标称430瓦实测300瓦左右,分成4组,每组4串两并,充到电瓶显示实际波动范围2000-27 ...

你把参数报错了,误会!!!你主楼说7KW还以为你说的是7千峰瓦,按10楼所述的话则为13.76KW-p,  面积也就合理了。

你这套系统的瓶颈在铅酸电池上,这货最忌深放电,最好想办法限制一下。明年麻烦事多着呢

网友:
云南台风是没有,但是听说有冰雹,有个朋友是云南的,上半年还到处找保险公司,甚至想让我给他做个自动遮盖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云南这边我家装了,自己统计过去年到今年,大概有300天发电,不能发电就切换到市电,我的投资一万多 ...

这个是什么APP,居然能查当日的用电。国网也能细致到这个程度吗?

网友E:
我找安装公司安装的20千瓦光伏系统,运行1年半了。今年4-6月份,疏忽和没有经验,逆变器没有全功率工作,影响了效率。后来免费更换了一台。但算下来,还是能10年回本的。不用怎么维护,只要每个星期关心一下发电的图形,看看是否与光照相符即可。如果是自己安装,至少可以节约40%的成本。回本不成问题,能工作20年的系统。很不错的。

网友:
一直都可以的吧,国网自己也有app,微信公众号也可以

网友:
电池放远点远离易燃物,做一下防火,准备一堆沙。
太阳能电池每块都串一个保险丝,防止破损短路起火。电池板上面用pvc打孔做一个定时冲洗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的每一张照片都有一半是黑的

上传图片报错文件太大只好截图凑合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找安装公司安装的20千瓦光伏系统,运行1年半了。今年4-6月份,疏忽和没有经验,逆变器没有全功率工作,影 ...

1,小规模的10年回本,在大陆高增涨的环境根本不划算
2,并网发电实时售电需要资质,个人安装的无法并网售电。自装自用电需要离网运行,蓄电池按日发电量配置,电池年折旧20%
3,10年后,PV已经衰减得不像样, 逆变器老化,电池已经几换。20年的系统是理论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云南这边我家装了,自己统计过去年到今年,大概有300天发电,不能发电就切换到市电,我的投资一万多 ...

我也想安装,在楼顶兼顾挡雨、防晒。请问楼主,自己安装的可以并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安装,在楼顶兼顾挡雨、防晒。请问楼主,自己安装的可以并网吗? ...

我有个发小在楼顶装了3组6KW的并网,花了近6万。现在一打电话就向我诉苦,6万块钱做啥也能挣回这电费
离网设备的投资成本一半是电池,5年一换,超级不划算。
尽量不要用旧电池,想想别人为啥要换下来?
停电应急的话,为啥长年充着电池?几千块钱买个发电机就行了

网友G:
不知道能否做到防雷,老家的电器设备在打雷时不拔电源线很容易被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安装,在楼顶兼顾挡雨、防晒。请问楼主,自己安装的可以并网吗? ...

自己安装的虽然造价低,但不能并网,没有资质,也不能达标,找专业公司安装开销投入大,动不动8-10个W,回本难,所以够用为原则尽量小投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能否做到防雷,老家的电器设备在打雷时不拔电源线很容易被挂掉。

可以,把金属部分全接地。雷击一般是电网进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小规模的10年回本,在大陆高增涨的环境根本不划算
2,并网发电实时售电需要资质,个人安装的无法并网 ...

如果通货膨胀,电费不能跟着涨。这套系统就亏本了。如果电费能跟着涨,还是不亏的。

这种并网发电的系统有个不如意的地方:电网停电了。光伏发电也会自动停。白白浪费1天几十块。

现在想法是能不能修改逆变器,电网停电后,输出信号到接触器,切断到电网的输出。然后光伏发电自己用(除了夏天空调,也没有多大的用电设备,也是浪费)

网友:
我一直想在老家装一套太阳板发电,只作为备用电源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通货膨胀,电费不能跟着涨。这套系统就亏本了。如果电费能跟着涨,还是不亏的。

这种并网发电的系统 ...

电力是民生资源,涨幅绝对远低于GDP和CPI增幅,所以个人在自用电力方面的投资回报远低于其它行业的回报。
资金的回报率小于GDP或CPI的增长是不值得做的。投到别的方面灵活可变,投到家用电力系统就成了沉没成本。

网友:
作为电工,投一套自用的开发用的仪器工具,大概率一两年就回本了

网友:
一次性投入10年的电费,10年后得一堆垃圾,划算吗?应急用电,几KW的发电机就行了
钱不是省出来的,是赚(挣)出来的,让自己的能力超过GDP增幅,比节省生活支出要有利得多

网友B:
楼主给朋友搞的这套系统,为了缩短成本让朋友开心以利于接下工程,用了二手锂电+铅酸混合,每天深度充放电,新的铅酸杠300个周期完蛋。
合理的策略是:做一个控制器,优先用锂电,锂电的电量光了再切换铅酸电池,第二天则优先充满铅酸电池再充锂电池,否则一旦铅酸电池死掉了,朋友也就不开心了。
再换12块铅酸又得几大千,一年省下的电费又再买电池?
动力铅酸的寿命,参考铅酸电池的电单车

网友H:
我老家的房子转修的7788了,也想加一套应急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老家的房子转修的7788了,也想加一套应急系统。

应急用电学我,300块钱买30片半导体制冷片备用,紧急时期直接烧柴发电给蓄电池充电,5KW的火炉烧不了多少煤或木柴,24小时发电2-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急用电学我,300块钱买30片半导体制冷片备用,紧急时期直接烧柴发电给蓄电池充电,5KW的火炉烧不了多少 ...

半导体温差片效率很低吧,不如蒸汽机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朋友搞的这套系统,为了缩短成本让朋友开心以利于接下工程,用了二手锂电+铅酸混合,每天深度充放电 ...

48V锂电池工作电压44V-56V,逆变器设置的保护截止电压是44V,不用担心铅酸电池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导体温差片效率很低吧,不如蒸汽机发电

蒸汽, 玩过,但特殊情况下没精力和信心在安全的情况下运作起来,投入也大。半导体温差发电效率在2-3%,5KW的炉子就小桶大小,弄个大平底锅就发100-150W的电力了。大天灾大停电,8成电力用来保住冰箱用电就OK

网友:
发2度电需要6KG煤或4方管道燃气,或12KG木材,那怕煤和木碳木材都找不到了,就烧家私和书,一套房子里的家具床书,烧一两个月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V锂电池工作电压44V-56V,逆变器设置的保护截止电压是44V,不用担心铅酸电池亏电 ...

铅酸的恒压充电电压是标称电压的1.2倍,放电终止电压是标称电压的0.9倍

48V的铅酸组,终止电压43.2V,保护电压44V还不算深度放电?

楼主最好想措施抑制一下铅酸的参与程度,避免来年有售后纠纷

做新能源和储能为啥要作参数精算?就是担心电池在使用中出现大范围的客诉

楼主:
你用示波器直流测试一下你的车上的12V电瓶,打火瞬间电压会跌到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的恒压充电电压是标称电压的1.2倍,放电终止电压是标称电压的0.9倍

48V的铅酸组,终止电压43.2V,保 ...

正常是可以到10几V,我放到11V,后面还有三分之一电量,怎么可能亏电?要你那么说干脆就别用了,我两种电池组合用为的是铅酸电池的大电流放电能力强来弥补锂电池的大电流放电差,锂电池长时间大电流放电会削弱锂电池寿命,取长补短而已。逆变器满载7千瓦145安持续工作电流对电源能力要求比较高

网友:
百度百科你也信,都是些闲得蛋疼的人在编写。

锂电池连续1C放电是小儿科,有效容量比铅酸高太多

网友:
截自千页电池文档中的铅酸电池中等倍率放电电压曲线,2伏单体放至1.8V即视为放光了,实用中放到1.9V就得赶紧充电

网友:
要留1/3电量,单体电压不低于1.95V,即48V组总电压不低于46.8V。你去找个小车上用的12V逆变器看一下,厂家是傻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示波器直流测试一下你的车上的12V电瓶,打火瞬间电压会跌到几伏?

我做过车机,打火时最低会跌到4-6V ,三五百A电流,10C放电了

网友:
打火时,车机有一个“中断”,记录工作状态,启动动作结束后,恢复现场

网友(2022-01-11):
引用 网友B:
电力是民生资源,涨幅绝对远低于GDP和CPI增幅,所以个人在自用电力方面的投资回报远低于其它行业的回报。 ...

资质上淘宝买就可以了吧?就是安装公司和方案公司的资质证明文件。

然后还有光伏板的合格证,逆变器合格证之类的文件?

——————————————————————————————
光伏并网申请材料清单
一  企业施工资质及设备资质

1   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2   安全生产许可证
3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4   电气安装公司营业执照

二电器设备认证

1   直流电缆产品合格证
2   配电柜icon合格证
3   太阳能产品认证证书
4   光伏组件公司营业执照
5   逆变器产品公司营业执照
6    逆变器成品检验报告
7    光伏支架产品质量检验证书

三 项目基本情况信息

四 主要电器一览表

五 继电保护  电能计量方式

六 项目建设进度

七 主要设备技术参数

八  并网前调试报告

九  接地电阻试验单

十  并网前验收报告

企业施工资质 淘宝上店铺有这个zi  质的,????/。

网友:
我打算自己老家屋顶搭建一个光伏电站  并网卖电。

那些公司安装要3.6一瓦。
我自己装,材料+施工, 算账好像是2.5-2.8左右  回本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