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可以驱动长条形的还液晶吗?

楼主(2021-12-12):
如图这种?

网友A:
当年水果用剩的屏?

楼主:
就是那种1920*540样的条屏,不知道树莓派的驱动分辨率设计设置成这样吗?

网友:
HDMI的EDID设置好扫描参数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水果用剩的屏?

广告机副屏。

楼主:
不知道能否驱动,有人测试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否驱动,有人测试过没?

不行,我有个HDMI接口的长条屏,分辨率大概是1920*480,直接接电脑上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但是接在树莓派上无显示,可能驱动要改才能支持。

楼主:
看来是有难度呀

网友:
去微雪官网找一下有没有类似的屏
他们的屏都有驱动说明

https://www.waveshare.net/shop/11.9inch-HDMI-LCD.htm
https://www.waveshare.net/wiki/11.9inch_HDMI_LCD

网友:
条屏是整个屏的切割,别看分辨率是窄的,实际要根据屏的规格书来配置 这款屏基本是1920*1080,而且是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