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HC32L130中FLASH数据读取上来?做IAP验证数据用

楼主(2021-12-12):
如何把HC32L130中FLASH数据读取上来?做IAP验证数据用   工具是stlink,我都是直接用mdk keil直接下载的,有在读取上来的方法吗?  我想对比下我写进去的是否和下载进去的bin文件是否一致。

网友:
换jlink然后用flash应该是可以的,stlink去官网找软件试试以前用过ST-LINK Utility,现在好像升级成STM32CubeProgrammer了。
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sw-link004.html
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prog.html

网友:
你去华大的官网下载下HDSC ISP软件,按照说明接线后可以读出里面的flash文件。是用串口连接通过boot脚控制进入bootloader读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