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搬砖本,纠结HP战66和635,有用过的没有。

楼主(2021-12-12):
主要是出差用,考虑便携性和接口数量。
价格差不多,都在5000+。都有HDMI和两个A口,考虑一个接鼠标一个接仿真器,凑合够用。
战66多一个以太网接口,现场调试可能会用到,如果用635,只能是扩展。这点战66好评。
但是635重量只有不到1kg,却有20小时的待机时间,不知道咋能做到这么轻。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出差用,待机和重量也挺重要。

网友:
战66还不错,AMD5800U的那款,程序编译速度很快,鼠标用蓝牙的,不需要USB

网友:
再等等,AMD 6000系列的CPU就要出了,听说吊打低端独立显卡

网友:
无脑战66  5800U那款。或者 加1000,光影精灵7  11800H  3050独显那款

网友:
别纠结HP了,小问题不断,返修率高,召回高

网友:
二手elitebook 820 g4

网友:
我在用的本子惠普战xx,电工常规应用,除了开机电源键位置别扭其他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