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首发】T65智能电烙铁,P400脱机下载器全网首发,双12优惠

楼主(2021-12-12):
一、T65智能烙铁
自2019年正点原子首款多功能T100智能焊台发布以来,已累计销售超2万台,被广大网友称之最佳“老铁”,好评如潮。
粉丝一直私信我们,希望出一个小而精的便携式电烙铁,因此我们精心打磨,推出了这款T65便携烙铁,适合电子工程师人手一台的智能烙铁。

T65烙铁购买方式
正点原子旗舰店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62514528915
双12购买,跨店满200-20元,仅限12-14号三天。

二、P400脱机烧录器
自正点原子Mini脱机烧录器和P100多功能脱机烧录器发布以来,因其功能稳定强大,操作方便,目前已被数千多家企业在产品量产中使用,广受用户好评。
应用户强烈建议升级,我们开发了这款P400一拖四脱机下载器。

P400购买方式
正点原子旗舰店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62262101959
双12购买,我们提供100元红包,仅限12-14号三天。

网友:
看起来精致,高端。

网友:
的确非常小巧。

网友A:
普通的充电头没地线会漏电吧,之前用pd-20v识别板,接白菜白光烧过几片h750

网友B:
看到T65这么精致,又心动了。
正在使用T100,升温速度快,体积小,好用。

网友C:
有考虑JBC的头子嘛, 据说JBC的头子使用体验已经接近高频头, 比T12要好很多. PD现在都可以240W了

网友:
T100卖了2W台,这个厉害

网友D:
陆续买了3台T100,好用稳定,UI界面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充电头没地线会漏电吧,之前用pd-20v识别板,接白菜白光烧过几片h750  ...

我用的京东自营的廉价白光936(真不知道是不是正品),开机得1分钟可焊,焊有铅要把温度开到350,焊无铅得400,实际上还不如公司的300度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充电头没地线会漏电吧,之前用pd-20v识别板,接白菜白光烧过几片h750  ...

支持头子接地功能,用我们定制这个TYPC 数据线(或者用全功能3.1的 TYPE C线也可以,使用SBU信号接地),然后通过我们转接板的接地点接入大地,就可以实现烙铁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T65这么精致,又心动了。
正在使用T100,升温速度快,体积小,好用。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考虑JBC的头子嘛, 据说JBC的头子使用体验已经接近高频头, 比T12要好很多. PD现在都可以240W了 ...

这款我们定制的头子也很不错的了,长度只有10cm,质量也OK的(3W焊点)。
7秒左右化锡,回温性能也还行,所以....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陆续买了3台T100,好用稳定,UI界面清晰。

谢谢支持

楼主:
正点原子65W氮化镓充电器对比测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正点原子T65智能烙铁使用充电宝供电,大焊盘测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正点原子T65智能烙铁使用充电宝供电,融锡速度测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正点原子T65智能烙铁,握感测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正点原子T65智能烙铁,手握位置温度测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
想弄一个的,但是一看价格emm,毕竟咱也没地方报销

网友:
充电头当然是开关电源供电呗?再见!

网友E:
没法像笔一样,有个前罩吗?没看懂配件里有没有....主要买这个就是便携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法像笔一样,有个前罩吗?没看懂配件里有没有....主要买这个就是便携性哦! ...

没有前罩。

网友E:
算了...回去买一台玩玩吧!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不贵,我以前买类似的要500元

网友F:
烙铁不错,触屏的烧录器,就没这个必要了,还是实体按键来的实在方便。

网友G:
有没有打算增加马蹄形的烙铁头?或者告诉下用的烙铁头是哪一类的,找一下看有没有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了...回去买一台玩玩吧!看着确实不错....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打算增加马蹄形的烙铁头?或者告诉下用的烙铁头是哪一类的,找一下看有没有烙铁头 ...

目前就3款头子:T65-KR(大刀头),T65-K65(小到头)、T65-BC2(尖头)
马蹄形的,后续如果需要的客户比较多,可以再做一款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烙铁不错,触屏的烧录器,就没这个必要了,还是实体按键来的实在方便。

烧录器有一个实体按键,正常设置好以后,可以选择按实体按键,或者不用任何按键(自动识别下载)

网友H:
T100近期发现个问题,主要是工作中需要切换尖头和刀头,每次切换装上后开机都会显示“未检测到烙铁头”,每次都要重装还几次才能正常工作。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I:
公司研发,生产流水线全配的T1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公司研发,生产流水线全配的T100

可以,胆子够大 !

网友J:
两个产品,如果作为产品来说,定价过高。如果作为开源的产品 那还说得过去。

烧录器一台 可以买市场上专业的烧录器两台了。这种工业用途的产品 搞个这么大的屏不知道什么用途。
再一看这烧录速度真的慢。我们工厂用的M0的烧录器 64K的程序基本都是秒烧。

另外同时烧录4个通道,对于TSSOP的片子还好,如果是LQFP的IC 好像没有对应的机台。

网友:
求推出PD协议的数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T100近期发现个问题,主要是工作中需要切换尖头和刀头,每次切换装上后开机都会显示“未检测到烙铁头”,每 ...

可能是手柄内的簧片接触松动,可以考虑把手柄拆开压一下簧片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个产品,如果作为产品来说,定价过高。如果作为开源的产品 那还说得过去。

烧录器一台 可以买市场上专 ...

产品价格和服务是成正比的。
P400是定位高端旗舰型烧录器,低价其实可以选择P100或者MiniPro,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T100近期发现个问题,主要是工作中需要切换尖头和刀头,每次切换装上后开机都会显示“未检测到烙铁头”,每 ...

应该再买一台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录器有一个实体按键,正常设置好以后,可以选择按实体按键,或者不用任何按键(自动识别下载) ...

那这样还不错

网友K:
看图片以为是铝外壳,到手后发现塑料感还是有点重,期望值过高了,不过小时真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图片以为是铝外壳,到手后发现塑料感还是有点重,期望值过高了,不过小时真的小 ...

是塑料外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