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空载不稳,以及带负载时无输出问题。

楼主(2021-12-12):
大家好,本人小白第一次做开关电源。遇到问题研究不懂,麻烦大家指教一下。

如图,是输出12V5A和5V2A的开关电源设计图。
现在通电后有两个问题:
一、是空载时电压在10~11V之间来回跳动,不稳定。如果将假负载R11 由2K变为500R时,电压正常不调动。请问这是正常现象吗?
二、是在接入10W以上负载时,上电。电压在0.3V左右没有输出。如果在上电时接入小于10W以下负载时,上电后电压正常,这时可增加负载到80W,电源电压正常稳定在11V左右。
若再继增加负载,会回到0.3V左右没有输出。这时即使降低负载到80W以下也还是没有输出。当降低到10W以下时,又正常了,在10W到80W区间。请问为何较大负载会没有输出。
(负载接到12V输出,5V悬空)

网友A:
L2 用5uH/2A 额定电流太小了吧。D4用4007速度太低。MUR1040 也是不太合适

网友B:
检查IC的Vin,这么大功率Isense引脚要加R和C。

网友:
假负载12V这边500欧,5V这边200欧,必须要有的,否则会间隙起振,绕组5V在最外,重载带载起不来可以加大芯片供电端滤波电容,及增加芯片供电电压,减小芯片启动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2 用5uH/2A 额定电流太小了吧。D4用4007速度太低。MUR1040 也是不太合适

感谢你的回答,D4改用FR107后,在空载状态下可以达到稳定了,在空载稳定后功率可以直接加到80W.
不过跳过空载,直接上电到大功率比如10W以上,就无输出了。
L2用错了电流有点小,不过应该不影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IC的Vin,这么大功率Isense引脚要加R和C。

这个IC自带滤波,所以并未加RC。

网友:
没有burst的小反激,死负载1%差不多的,有burst可以更小。多路输出最好是高压串在低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