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助手占用内存极大, 卡的要死.

楼主(2021-12-13):
这个一个小软件,为什么做的这么卡....难道都不优化一下的?
内存占用极大.
实在受不了了..无奈吐槽一下,NMD

网友:
不是说整改了吗,还这样啊?

网友A:
现在新版小助手,板子形状很多时候识别不出来,还不如之前版本的好用

网友B:
还好吧,看了一下占用了 60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看了一下占用了 60M

估计你看到的是正常的状态。楼主位反映的是不正常的时候。

网友:
我苹果iPhone XS MAX, app左上角的那返回键总是点不到,已经跟客服反应了,不知道你们的会不会。

网友:
仅仅打开就占用200多兆了。这我觉得无所谓,还没觉得卡。就是那个关机关不掉是个大问题,习惯点完关机就背包回家,第二天一来电脑还用那27寸的大眼瞪着我。

网友:
小助手的图标太萌了,不太专业

网友:
现在出现某些情况下内存过大的问题,是CEF内核的问题,我们的团队目前来看,很难根除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现在在为小助手瘦身。
后续版本会转到Eletron技术栈下(不排除和EDA的客户端集成在一起)

网友D:
您好,方便留一下联系方式或加一下我QQ2851795173,我们这边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版小助手,板子形状很多时候识别不出来,还不如之前版本的好用

您好,有这种情况把资料发给我一下,QQ2851795173

网友:
越升级越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方便留一下联系方式或加一下我QQ2851795173,我们这边分析一下原因

你家那个下单助手,一天要登录两三次,账号和密码还要重新输入那种,烦得很!!!现在每次到输入密码界面就暴粗口

网友:
看小助手的线程表现, 感觉象是使用Chrome内核, 如果是使用Chrome内核的话, 占内存是避免不了的了.

网友:
有时候 改变窗口位置和大小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看到的是正常的状态。楼主位反映的是不正常的时候。

60M肯定不止,应该有200-300M吧。

网友:
我刚打开小助手,10个进程稳稳的
其他电脑测试也是一样
关机也关闭不了,必须手动关闭助手后才行。

网友:
页面开多了几个G都是可能

网友E:
感觉小助手开发人员是国有银行的程序员应聘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小助手开发人员是国有银行的程序员应聘来的。

现在的程序员有几个会在程序优化上下功夫

楼主:
看到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就放心了..哈哈哈

网友F:
为什么你们的小助手 开机就要自动启动? 我一般要下单的时候才会开一下

网友:
该叫小胖手吧,哈哈

网友G:
经常关不掉,退不出,卡死在哪里,要强制结束进程,Windows 7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你们的小助手 开机就要自动启动? 我一般要下单的时候才会开一下

在小助手右上角设置里,把开机自动启动前面的勾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经常关不掉,退不出,卡死在哪里,要强制结束进程,Windows 7

这个要看一下您电脑分析一下具体的原因,可以告诉一下您客编,或加一下我QQ

网友H:
刚试了下win10  32g内存  运行后没做任何操作 800M  而且GPU也被调用了?
建议把熊熊换了+1,然后每次退出的时候,弹窗熊熊又出来露脸,个人认为这算有点小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方便留一下联系方式或加一下我QQ2851795173,我们这边分析一下原因

我这边是手动退出小助手会卡死几秒钟再退出,期间页面自动全屏2秒。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试了下win10  32g内存  运行后没做任何操作 800M  而且GPU也被调用了?
建议把熊熊换了+1,然后每次退出 ...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占内存的原因,顺便也给大家汇报一下:
1.小助手使用的是浏览器内核,占用300左右的内存是正常的,像楼上所说的这个是没法避免的。
2.本案例中电脑为集成显卡+独立显卡,小助手被设置成默认使用集成显卡,改为独立显卡后内存有所下降。
3.有独立显卡的同学,建议把小助手设为独立显卡,像确认工作稿我们有采用3D渲染模式,需要GPU的支持。
4.显卡驱动程序一定要与显卡型号匹配,有些电脑驱动程序比显卡型号要高,但并一定完全兼容,这种情况有可能导致工作稿渲染变形,对其它软件的3D渲染是否有影响,暂时没有研究。
我们也在研究小助手最小化后尽量降低占用系统资源,各位同学有什么好的建议也欢迎提出,我这边会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