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悬赏, 解读一个复杂的特斯拉线圈电路图

楼主(2021-12-13):
大家好! 想解读一下这个特斯拉线圈 和 淘宝的特斯拉线圈 区别.

现金悬赏(加V解读并支付),  报名的如果比较多, 我会挑前10名, 也提一些要求:

1. 真正的懂这个区别.
2. 要够耐烦, 有很好的表达能力. (把我当小白).
3. 可以修改频率(电压1K~5KV, 频率100KHZ).
4. 会画电路图, 能进行IC选型, 优先.

有意者先发站内消息给我, 然后我再回复手机, 你再加我微信. 谢谢!

初级线圈应该是: E1, 这里是个铜外壳 (包裹内次级线圈)
次级线圈应该是: 标记为NC部分, 这里接了很长绕线圈.

网友A:
这个图看不懂啊,没有看见特斯拉线圈初级的驱动部分

网友B:
进来围观10元现金悬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来围观10元现金悬赏。

说的是, 赶紧加点, 增加人气.

最终的现金悬赏是千位数.

网友:
IC选型?是指那颗MC7812CT么?不懂,围观。

网友:
感觉好大的诱惑

网友C:
古大师都看不懂,我这种半桶水只能帮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古大师都看不懂,我这种半桶水只能帮顶了

连古大师都看不懂,估计我们论坛无人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看不懂啊,没有看见特斯拉线圈初级的驱动部分

您好! 主题作了修改, 标记了一下

网友:
好高级的项目,特斯拉是最接近神的人,他的东西凡人看不懂

网友:
过来围观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的是, 赶紧加点, 增加人气.

最终的现金悬赏是千位数.

千位数?十位数都不得了了!地球上所有的钱都不到千位数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千位数?十位数都不得了了!地球上所有的钱都不到千位数吧?

阁下想多了,就是一千块钱而已 就一千块钱还要每个人讲给他听,具体这十个人是都能拿到还是就一个人能拿到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阁下想多了,就是一千块钱而已 就一千块钱还要每个人讲给他听,具体这十个人是都能拿到还是就 ...

嗯, 也就预算几千.

我为何要每个人讲? 我还没那么多耳朵听呢

那肯定是1个人啊, 谁发了消息, 我就看下回答记录, 评估一下, 看中了就加微信,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想的那么复杂, 可能你身边烦事太多.

这就是个官方推荐电路图, 我只是没明白和淘宝的特斯拉线圈有什么不同.
我也可以自己琢磨, 只是不想消耗太多精力去学习弄懂. 照着做也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位数?十位数都不得了了!地球上所有的钱都不到千位数吧?

抱歉! 不会表达.

看你这回复, 看来几千太少了, 没人看得上, 我都想结帖了.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01422&mobile=2
曾经设计过一个简易版的,我作为模电高手也表示看不懂楼主的电路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08762&mobile=2
这个是单线点钨丝灯效果

网友:
特斯拉线圈跟普通线圈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1422&mobile=2
曾经设计过一个简易版的,我作为 ...

这个电路图, 是电灯的工具.

左下角E1就是一个铜外壳, 应该属于次级线圈功能? 还是屏蔽功能? 我看不懂
电容C6那里一个NC焊点就是接了次级线圈.

VR1 可调变阻器, 用于控制灯的亮度.

但是我看官方给我的灯,我用特斯拉线圈也能点亮, 所以不知道他这种电路, 提供能什么特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8762&mobile=2
这个是单线点钨丝灯效果 ...

你能做个特斯拉线圈, 参数为: 电压1K~5KV(可调), 频率100KHZ
吗?

网友:
到底是线圈还是xxx发生器

网友:
模电渣渣进来围观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能做个特斯拉线圈, 参数为: 电压1K~5KV(可调), 频率100KHZ
吗?

你这个不叫特斯拉,就是高压发生器,频率低,得要用磁芯升压变压器,没有什么意义,淘宝现成的模块应该有,直接买个现成的耐压测试仪就行了

网友G:
这图是请抄板的抄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不叫特斯拉,就是高压发生器,频率低,得要用磁芯升压变压器,没有什么意义,淘宝现成的模块应该有 ...

不是很明白, 我看厂家给的样品原理就是一个特斯拉 无线点亮灯泡的, 为何不能叫做特斯拉线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图是请抄板的抄出来的吧?

是的. 厂家是国外的, 买了个样品配的配件, 配件的原理图说给了2个月都没给出来, 然后回复说: 由于是单面电路板, 应该很容易看懂, 可以考虑看下特斯拉线圈.

结果我淘宝买几个特斯拉线圈, 还真的能用在他们产品上, 只是不知道区别是什么. 为何他自己做那么复杂

网友H:
建议发实物图片,还有原厂资料介绍链接。E1接地怎么能是初级线圈?还有那个Q1Q2是mos管么?

网友I:
BF0232A是这个型号吗?
网上搜了一圈之下到BFQ232A这个规格书。
BFQ232A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 厂家是国外的, 买了个样品配的配件, 配件的原理图说给了2个月都没给出来, 然后回复说: 由于是单面 ...

抄得牛头不对马嘴, 你多花点钱重新请人抄吧, 找懂点原理的, 让他给你讲明白不就完了.

特斯拉线圈又不是多高大上的东西, 网上随便一搜, 资料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发实物图片,还有原厂资料介绍链接。E1接地怎么能是初级线圈?还有那个Q1Q2是mos管么? ...

谢谢! 已经由本层楼的网友加V后做了详细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抄得牛头不对马嘴, 你多花点钱重新请人抄吧, 找懂点原理的, 让他给你讲明白不就完了.

特斯拉线圈又不是 ...

是的, 和特斯拉线圈有区别.

已经由本层楼的网友加V后做了详细解答.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1422&mobile=2
曾经设计过一个简易版的,我作为 ...

楼主的电路图没有问题,我有实物,也有困惑,希望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建议发实物图片,还有原厂资料介绍链接。E1接地怎么能是初级线圈?还有那个Q1Q2是mos管么? ...

E1 接地,是个屏蔽铜圈,Q1,Q2是NPN 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BF0232A是这个型号吗?
网上搜了一圈之下到BFQ232A这个规格书。
BFQ232A

是BFQ232A

网友H:
引用 网友J:
E1 接地,是个屏蔽铜圈,Q1,Q2是NPN 三极管

你这是调频发射的东西吧。做什么用的,只是点灯应该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调频发射的东西吧。做什么用的,只是点灯应该不会

这个是激发点亮荧光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