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开源FOC方案

楼主(2021-12-13):
https://github.com/codenocold/dgm

网友:
开源FOC,关注一下

网友:
真正的开源,支持一下!

网友A:
开源 的FOC很多的,有Odriver   和 simpleFOC  楼主这有什么优势?

PS,细看了一下,这源码应该是出自odr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源 的FOC很多的,有Odriver   和 simpleFOC  楼主这有什么优势?

PS,细看了一下,这源码应该是出自odriv ...

是MIT和odrive的杂交体

网友B:
要是有类似ti fast算法开源的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类似ti fast算法开源的就好了

其实TI FAST也就比其他的无感算法好那么一点点,还谈不上值得飞跃。带载启动等应用场合还是得编码器或者霍尔。

网友D:
大概看了下,最终2.0版本用运放+MOS 驱动+DC 三部分来替代DRV832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看了下,最终2.0版本用运放+MOS 驱动+DC 三部分来替代DRV8323.

更精简的方案:STSPIN32G4,什么都有了,G4+预驱+运放,单芯片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精简的方案:STSPIN32G4,什么都有了,G4+预驱+运放,单芯片搞定

spin32g4多少钱?怎么买得到?现在spin32f0都看不到,想想还是用分立的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TI FAST也就比其他的无感算法好那么一点点,还谈不上值得飞跃。带载启动等应用场合还是得编码器或者 ...

一般的带载fast算法足够好了,无感没有比他强的。
有感的就不说了,没啥难度。做电调不可能用有感方式,啥破壁机也不会用有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n32g4多少钱?怎么买得到?现在spin32f0都看不到,想想还是用分立的靠谱些。

目前ST采购确实是问题,如果要短平快,可以用峰岹FU6832L SOC方案,硬件FOC,单芯片全搞定,还便宜.只是没有了开发的乐趣.

网友:
foc,bldc,都有开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ST采购确实是问题,如果要短平快,可以用峰岹FU6832L SOC方案,硬件FOC,单芯片全搞定,还便宜.只是没有了 ...

英飞凌iMOTION 系列也可以,也是双核,有配置软件,适合短平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英飞凌iMOTION 系列也可以,也是双核,有配置软件,适合短平快

关键是价格呀!

网友F:
spintrol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spintrol还可以。

这个吊毛旋智一看就想吊,以前觉得不错,想用一下,结果他的代理商居然建议我们用英飞凌的xmc1300。

与其用旋智,我还不如用spin32g4,怎么说老外还是靠谱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吊毛旋智一看就想吊,以前觉得不错,想用一下,结果他的代理商居然建议我们用英飞凌的xmc1300。 ...

旋智原厂很屌,代理商不愿意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旋智原厂很屌,代理商不愿意推

中国人在中国装逼行不通的。难道它比st还强?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ST采购确实是问题,如果要短平快,可以用峰岹FU6832L SOC方案,硬件FOC,单芯片全搞定,还便宜.只是没有了 ...

他们家的发热吧 温度高了 有些参数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旋智原厂很屌,代理商不愿意推

他们有大疆这个客户,当然也觉得自己是外国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中国人在中国装逼行不通的。难道它比st还强?不可能的。

外国人装逼就合理么,  代理商装逼无非是你的体量和他不对等。

网友C:
V2.0的原理图不开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国人装逼就合理么,  代理商装逼无非是你的体量和他不对等。

我是说老外有装逼的技术实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V2.0的原理图不开源吗?

我就是喜欢他的V1.2方案,虽然现在贵点,日后会降的,可玩性好。更重要是,他把OD和MIT转成MDK方案,相信这是很多人想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喜欢他的V1.2方案,虽然现在贵点,日后会降的,可玩性好。更重要是,他把OD和MIT转成MDK方案,相信 ...

G431就不说了,光是TI的DRV8323在可预见的长时间内都不好买到。

网友:
英飞凌现在有一款类似ti drvxxxx的芯片,运放,开关降压,mos预驱都集成的,价格便宜,6ED7141,样片拿到了还没用起来。

现在的情况,玩类似stspin32f0,stsping4之类集成的玩意风险很大,还是稍微分立一点好些。

网友:
看起来不错!希望dgm_tool能支持linux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概看了下,最终2.0版本用运放+MOS 驱动+DC 三部分来替代DRV8323.

看样子就是FD6288+LM324,dc-dc型号太多了就不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就是FD6288+LM324,dc-dc型号太多了就不猜了

用的是lm324?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就是FD6288+LM324,dc-dc型号太多了就不猜了

别逗了,324只有1M的增益带宽积,还有那羸弱的电压摆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别逗了,324只有1M的增益带宽积,还有那羸弱的电压摆率

更正一下,LM324是会有问题,与带宽和压摆没太大关系,在3.3V电压(1.65V中点电压)下会遇到电压轨的问题,实际使用的是LMV324,FOC转速5000rpm效果完全没问题,。用更好的运放当然更好!,这个设计用了好几个产品了FD6288+LMV3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正一下,LM324是会有问题,与带宽和压摆没太大关系,在3.3V电压(1.65V中点电压)下会遇到电压轨的问题 ...

LMV324不皮实,建议MCP6004,共模抑制比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正一下,LM324是会有问题,与带宽和压摆没太大关系,在3.3V电压(1.65V中点电压)下会遇到电压轨的问题 ...

就算LM324,电压轨问题倒是可以用5V供电解决。而增益带宽和电压摆率,这个要看PWM频率多少,拉多大电流的电机,多少阻抗的采样电阻,最终能不能用还是看实际需求,性能好与不好又另一回事。我项目上的电机要跑30多A,1毫欧的采样,40倍的gain,PWM跑中心对称20K。 而324那1M的Gain bandwidth和0.3V/us的电压摆率,随便算算我就不敢试了。

网友:
非要使用,估计只有使用更低的PWM频率,限定更低的调制比(2电阻采,单电阻估计没戏)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更正一下,LM324是会有问题,与带宽和压摆没太大关系,在3.3V电压(1.65V中点电压)下会遇到电压轨的问题 ...

另外请教一下大神, FD6288皮实不?看她价格诱人,EG2133有用过不?哪个较好一点

网友:
用LMV324跑垃圾新西达无刷,7对极,超过一万转小菜一碟。
FD6288还可以,做电调的大批量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另外请教一下大神, FD6288皮实不?看她价格诱人,EG2133有用过不?哪个较好一点 ...

我用过eg2134,和eg2133低边驱动输入极性相反。用着挺好用,目前还没大批量,小批量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 看来可以试试,  TI的DRV系列缺货涨价快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