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如何通过温度判断是否有蒸汽?

楼主(2021-12-13):
场景是这样的  有个温度热敏电阻探头在高压锅限压阀旁边。目的想要用温度的变化来检测高压锅是不是在喷气了。如果在喷气,需要马上关掉加热。
现在的采用的是算一小段时间内温度的斜率或者方差,大于一定程度就算他高压锅在喷气了。又或者是达到一个最高温度,就判断他是在喷气了。

但是得到的结果十分的不一致,容易漏判误判:
1) 限压阀排气口正好对着热敏电阻,接近要喷不喷时,温度已经快速上升,提早判断关闭加热。
2) 限压阀排气口没对到热敏电阻,而且开始喷气后转不起来,需要喷一段时间后才检测到。这个时候已经不算马上关掉加热了。
3) 整机加热很多次后,整体温度上来,温度升高的斜率不够了,要喷挺久才会判断正确。
4) 高压锅放的位置,导致限压阀离热敏电阻太远,蒸汽喷出后降温,导致斜率不够,最高温度也不够,一直不判断。   放的太近又会误判。

目前有点麻,软件上有啥优化的办法吗?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换方案,限压阀动作条件是压力,不是温度。

网友B:
直接测锅盖温度不行吗?液体饱和蒸气压强和温度是相关的

网友C:
压力好判断

如果一定要是温度的话,在高压下温度也会上升

网友D:
振动开关是不是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方案,限压阀动作条件是压力,不是温度。

   目前只能在温度上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测锅盖温度不行吗?液体饱和蒸气压强和温度是相关的

锅盖或者锅体是频繁取出的  并且放置的位置没办法定位  每次都会有几厘米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好判断

如果一定要是温度的话,在高压下温度也会上升

现在测试的话  经过限压阀出来的蒸汽,温度并不是会上升的,反而是会因为通风条件和蒸汽冷凝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振动开关是不是都可以?

好像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锅盖或者锅体是频繁取出的  并且放置的位置没办法定位  每次都会有几厘米偏差 ...

那就用流量计/流量开关/风压开关/压差计这类东西。用软管直接引过去又便宜安装又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测试的话  经过限压阀出来的蒸汽,温度并不是会上升的,反而是会因为通风条件和蒸汽冷凝下降 ...

泄压之后的蒸汽温度当然不会变高,必须是高压腔体内的温度

一定要在腔体外的话,叶轮式流量模块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泄压之后的蒸汽温度当然不会变高,必须是高压腔体内的温度

一定要在腔体外的话,叶轮式流量模块可以试试 ...

  何止一定要在腔外,而且还必须是开放式的。  高压锅限压阀那个地方,是不套任何东西的

网友:
声音检测

网友:
气压检测,有蒸汽喷出就一定会有气压变化

网友:
普通的烧水壶里都有专用的蒸汽开关,利用金属膨胀系数不一致实现的,也不贵,判断效果也可以

网友:
信噪比高的物理量就是楼上说的声音了,用mic检测一下

网友:
泄压阀管路上可否装个哨子

网友:
一个红外对射管的事,锅盖上放一段光纤,自己做的导光柱也行,如果有冷凝水,或者雾气在周围,折射率发生改变,光会逃逸损失,测量这个损失值就行

网友:
这玩意有一定危险性啊。误检的话不会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