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暖气后面墙上装热反射膜管用么?

楼主(2021-12-13):
坐标河北。家里客厅刚换了铜铝暖气,装在客厅窗户下面,紧贴墙。其他屋子是铸铁暖气。室外暖气水是从客厅过来,按理说该最热,现在把小米温度计放在客厅暖气片上,暖气进水端暖气片28.3c,出水端27.8c。而其他铸铁暖气都是30+c。现在是客厅冷。20c左右。而且客厅的铜铝暖气上面热,下面冷,不比室温高多少。把当时购买和安装的人叫来了,他说是铜铝散热好才引起的上面热,下面冷。因为客厅面积20+平米,所以暖气散热不够。

我看网上说在暖气后面的内墙上贴个热反射膜。不知道管用么?

网友:
远红外测温是不准的,因铜铝辐射能力极低,你测的其实有可能是反射后的温度。另外客厅窗户大的话必须要凉一些。想要不凉那只能加大温度。老铸铁的温度高一些也是正常的,表面铁锈的辐射率非常高,接近黑体了。

想要让屋子再高一点,就抽风吧。靠谱点。有可能你家在管网中后端。我家可能离换热站近,暖气片不能摸,今年-21度时屋子也能打到25度,不用穿衣服的那种。

此外,给所有外面的门窗全部做好密封(一定要加新风机)。如果有漏风(比如2年的塑钢之类)肯定不会暖和。北方冬夏温差大,几年下来断桥一样会漏风。

网友:
想要让屋子再高一点,就抽风吧。
----------------
以前办公室暖气不够热,弄了个电风扇对着暖气片吹,室温可以提高一到两度

网友:
暖气片那点面积贴反射膜用处不大。同样水温铜铝复合的手摸着确实不如铸铁的热

楼主:
谢谢3位,我们家去年刚换的双层窗户。现在看入室的水温肯定不高,流速也不行。我打算试试吹风行不行。

网友A:
加循环泵, 效果好到被邻居骂

楼主:
这东西噪声巨大,尤其是半夜

网友B:
我家2组钢制,2组铜铝,但是我绝对钢的确实比铜铝的好很多.....铜铝的散热是厉害,就是散的快....就不暖啊!你这个肯定是堵了,下边不可能是凉的的哦.....大于几片要加内部堵头隔断的哦,我家是陇星散热....质量不错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循环泵, 效果好到被邻居骂

如果供暖公司装有静态平衡阀,装循环泵也不管用

网友:
感觉进水温度太低了, 暖气上面热下面凉说明水的热量不够,温度低加上循环不好,再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供暖公司装有静态平衡阀,装循环泵也不管用

都这么先进了, 那就搞个无刷调速带流量显示的呢, 看流量表, 调速调到平衡阀承受的上限. 无刷的估计噪音应该也会小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这么先进了, 那就搞个无刷调速带流量显示的呢, 看流量表, 调速调到平衡阀承受的上限. 无刷的估计噪音应 ...

现在的集中供暖系统已经做的很先进了,包括2楼说的离换热站近就热的不行是不存在的,除非还是老式的换热站或者供暖公司就想给这个小区分配热量大

网友:
如果想折腾的话,直接换地暖

网友:
要不加风扇吹暖气片增加循环速度。还有一个办法增加一组暖气片串联起来。增加散热面积

网友:
按照楼主描述的情况,应该是铜铝暖气片的热水流通截面小,造成热水流通量小,暖气片温度低(不比室温高多少),也就是你配的暖气片少了。
应该再增加一个暖气片,和现在的暖气片并联,记住一定要并联,串联的话,效果可能相反。
如果客厅的送回水管细的话,顺便加粗送回水管直径。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铜铝暖气片标称的供热面积能达到你的客厅面积,那就是铜铝暖气片与铸铁暖气片不能在同一个系统内使用,特别是在相近的系统(你家里面的小系统),同一个系统,热水的送回压力相同,也就是屋内的所有暖气片的进口压力相同,所有暖气片出口压力相同(不考虑调节阀),而铜铝暖气片的流通截面与铸铁暖气片的流通截面不同,一般铸铁暖气片的流通截面大,铜铝暖气片流通截面小,同样的压差,铝铜暖气片的流量小(供热少),铸铁暖气片的流量大(供热多)。

网友:
我们这里的暖气管道不允许私自改装、加装。

网友:
我觉得是供暖水温太低了,我家地暖,室内温度28度以上,进水管都烫手

楼主:
嗯,进水管不算烫。拿手能一直握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进水管不算烫。拿手能一直握着。

看来进水温度太低,最好查一下标准。问问其它住户进水烫不烫手。是不是哪里堵塞,或者阀门没全开造成流量小。

网友D:
进水才28度,能热才见鬼。
我家室内空气温度28度,暖气管在地板下面,净水管必然要40度+,室外温度-14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进水才28度,能热才见鬼。
我家室内空气温度28度,暖气管在地板下面,净水管必然要40度+,室外温度-14度。 ...

你家这是地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家这是地暖吧

是地暖,2000年以后的房子都是地暖了。。。

网友(2023-03-02):
引用 网友B:
我家2组钢制,2组铜铝,但是我绝对钢的确实比铜铝的好很多.....铜铝的散热是厉害,就是散的快....就不暖啊 ...

钢制和铜铝的都是隆星吗?是自采暖还是集中供暖,我准备装修,壁挂炉自采暖,使用隆星这个钢制的可以吗?

网友:
想起一个去年的事,几个女生租地下室,供热管道爆裂……形如草芥

网友:
告诉你吧最好的办法是给它弄个风扇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