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大L130外部8M晶振PLL倍频到48M的例子?

楼主(2021-12-13):
有华大L130外部8M晶振倍频到48的例子?  我这怎么修改都只是32M,通过这个函数Sysctrl_GetHClkFreq()  查看到的

楼主:
我的配置有问题不?不管SysctrlPllMul2  还是 SysctrlPllMul6 通过系统函数Sysctrl_GetHClkFreq()显示都是32M

楼主:
有大神知道怎么配置 吗?  外部8M晶振PLL倍频到48M,是闲  RCH4M切换到外部8MXTH,在从8M外部震荡切换到PLL48M  ?

网友:
这个可以的

网友:
一般有启动文件的直接改频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