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pcb边缘用一段时间后发黑什么原因引起详见附图

楼主(2021-12-13):
己经涂了三防漆 JLC上做的板 两端电压800v左右是极化反应吗?

网友:
关注, 貌似以前也遇见过类似现象,还以为是PCB中间的印字。

楼主:
后续有更不好的结果,这块像水印一样的很粗的铺铜地方直接烧毁,细的铺铜线反而没事。

网友:
像是CAF生长

网友:
大电流长时间通过   刮开绿膜  会看见敷铜溃烂一般的样式

楼主:
发生这种现像的是在负极这端 正极端没事

网友:
应该是氧化造成的,刮开一看便知,高压,高温导致的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