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了叠瓦盘惊天秘密

楼主(2021-12-14):
原来smr支持ssd特有的trim

trim让空闲的ssd把有用数据搬家到同一个地方方便块擦除,提高写入性能增加额外写入量。

如今smr也加入trim,让硬盘空闲时候把有用数据往外部磁道搬,清理出内磁道数据避免写入时候叠瓦操作。

很幸运(其实是同样价格少1t容量)我的东芝pc300/3t不支持trim非smr。同样价格的4t就是叠瓦了。

w7老系统默认关闭trim,w10新系统默认开启trim所以用叠瓦童子的要查看是否系统开启了trim否,不然叠瓦删除与格式化就相当于擦除了,不要指望数据恢复了,cmr就不用慌了。开关trim可以让叠瓦在性能与磁头寿命之间做选择,别让磁头过劳死了。

感觉我的分享对你有价值的请回个贴,感谢支持。

网友A:
没有价值,打死我不会买叠瓦盘。

楼主:
我的东芝pc300/3t  cm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价值,打死我不会买叠瓦盘。

最关键是smr支持trim指令,w10系统默认开启trim功能,叠瓦删除就是擦除。如果不注意买了叠瓦删除与格式化就数据被擦除了,这与cmr给人的经验可不是这样的。估计不少人丢失数据后悔不已。

网友:
smr盘做冷储存 备份之类的倒还可以
重要资料不敢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关键是smr支持trim指令,w10系统默认开启trim功能,叠瓦删除就是擦除。如果不注意买了叠瓦删除与格式化 ...

放心好了,trim只会擦除映射表区域的内容,不会擦除扇区内容。

当然,尽管如此,没有映射表,数据恢复就只能以扇区为单位了。。而且根本就不能恢复大文件结构和格式了。。

网友:
如何知道买的硬盘是否是叠瓦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东芝pc300/3t  cmr

哪里买的?是笔记本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心好了,trim只会擦除映射表区域的内容,不会擦除扇区内容。

当然,尽管如此,没有映射表,数据恢复就 ...

确实,SSD的trim擦除是因为固态储存器只能一大块一大块的擦,而且擦得特别慢,所以需要不用就尽量搬迁,而且争取按块擦除原位置数据。但磁盘因为可以直接复盖写入,没有写入前需要擦除的步骤,因此把数据移开之后,仅仅是多一个副本,并不需要对原来的磁道进行清除(下次写入的时候直接写就行),因此并不会“必然”发生删除后马上丢的问题。碟瓦盘如果用在监控上或者存放“学习视频”这类价值有限,体积庞大的内容,还是有一定市场的。特别是相对现在的QLC(四位一单元)和PLC(五位一单元)的SSD储存器来说,已经算良心了。现在的固态储存器,已经脆弱到一段时间不用(半年不通电)就会掉数据的程度。。。

网友:
没有价值,还是用cmr吧,不差那点钱

网友:
NAS上牺牲了两块西数红盘了,都是叠瓦盘。

网友C:
推荐一下,现在还有那些硬盘不是叠瓦了?最近有8TB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下,现在还有那些硬盘不是叠瓦了?最近有8TB需求....

西数的企业盘啊。

我只对西数熟悉一点
一般来说西数紫盘不是SMR,红盘低端的是SMR,高端的也不是。
然后还有金盘黑盘及企业盘也不是SMR
低端的蓝盘绿盘基本上都是SMR了

以上只是参考,具体可以问客服,一般客服不会乱说的,还有一个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堆东芝4T小黑叠瓦盘正在挖CHIA(主要是为了省电节省运作成本),反正它们这一生只读不写,等CHIA死火了,也用来当ROM用存放一次写入不会删除和改写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下,现在还有那些硬盘不是叠瓦了?最近有8TB需求....

东西pc300/3t机械硬盘,190M连续写能力。就是连续读写发热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好了,trim只会擦除映射表区域的内容,不会擦除扇区内容。

当然,尽管如此,没有映射表,数据恢复就 ...

现实就是数据恢复专家,罗上凯凯哥有视频介绍。b站也有人测试过。不是猜测的

网友D:
前几天多多买了快16T的HC550,1539好像,平均不到100块1T,杭州发过来的,虽然杭州有新冠,但是快递也没放两天,现在慢扫中,晚上可能能扫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多多买了快16T的HC550,1539好像,平均不到100块1T,杭州发过来的,虽然杭州有新冠,但是快递也没放 ...

千万注意散热用个风扇吹不然硬盘持续涡轮增压会过热,我的东芝pc300/3t就是扫描发热过度掉盘了。直接dmacrc变黄了,非常恼火。

网友:
之前公司台式机硬盘用了很多年,已经有坏道,就申请买个新的,想想东芝的可以,买个2T的,结果不幸中招叠瓦盘。那时还不懂叠瓦不叠瓦,后来才知道,我说怎么长时间不操作,打开文件夹还卡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万注意散热用个风扇吹不然硬盘持续涡轮增压会过热,我的东芝pc300/3t就是扫描发热过度掉盘了。直接dmac ...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