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串口波特率转换的软件

楼主(2021-12-14):
上位机软件波特率有几档可设 但是没有设备对应的波特率,上位机软件改不了
设备用的波特率是460800,485通讯,modbus协议
有没有啥软件能将二者桥接起来的,不要硬件转换器

网友:
现有的没有听说过,但可以软件实现,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打开原来的串口获取数据然后再虚拟出一个串口给其他软件使用,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
用虚拟串口,自己写个小程序转发

网友A:
USB转出来的串口,COM1,实体接口连接设备。
用虚拟串口软件,虚拟出一对串口,COM2、COM3,它们之间会自动进行数据转发
用串口数据转发工具,进行COM1——COM2的转发,由于虚拟出的COM2/COM3会自动进行转发,这样COM1的数据会自动转发到COM3上。
上位机打开COM3就可以了。
串口数据转发工具见附件,来源于互联网。
虚拟串口软件就自己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出来的串口,COM1,实体接口连接设备。
用虚拟串口软件,虚拟出一对串口,COM2、COM3,它们之间会自动 ...

感谢回复,虚拟串口可以用vspd 我测试了下 您贴的这个串口转发软件好像只在串口关闭到打开的时候转发一次,不是一直转发,转发的数据是对的。并且转发的是他缓存的所有数据。譬如我间隔1s发一帧  总共发了5帧 他不转发,在这个软件里我将物理串口点下关闭再打开,会一下子5帧报文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