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葩的问题,焊盘孔被阻焊油墨堵塞

楼主(2021-12-14):
上个月做了30片SMT的小板子,一直没有使用,今天发现一个奇葩的问题,焊盘孔被阻焊油墨给堵住了,被堵的位置不在同一个地方,有的是彻底被堵死,有的很轻微,一共发现14片,这比例有点吓人

网友A:
你看看反面是不是忘了开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反面是不是忘了开窗了。。

背面焊盘也都开窗了,而且发现问题的14个板子不是在同一个位置,有的堵得是别的地方,如果是文件的问题,应该是同一个地方出问题才对吧

网友:
反馈给售后和业务处理一下,孔径大于0.5mm一般是生产管控有问题;孔径小于0.5mm就与设计有关,即使双面开窗也有这种风险,因为印防焊油墨时,油墨也会流入孔内,显影时孔较小就有可能冲不掉。

网友B:
我那孔径0.8mm的焊盘也遇到堵过,当时还以为是贴片厂给堵的,但又不是焊锡堵的,原来是油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孔径0.8mm的焊盘也遇到堵过,当时还以为是贴片厂给堵的,但又不是焊锡堵的,原来是油墨 ...

大孔堵孔一般是生产管控有问题,可以反馈给工厂管控

网友C:
是不是因为用了黑色油墨?品控不太好?
我从来都是用绿色好多年了,没发现过这种现象

楼主:
孔径1mm,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用了黑色油墨?品控不太好?
我从来都是用绿色好多年了,没发现过这种现象 ...

是的,尽量用绿色油墨,黑色油墨在曝光时容易吸光,曝光能量低了,防焊桥容易掉,曝光能量高了,焊盘及孔内油墨又不容冲洗掉。

网友:
这么多年在JLC做板一直只用绿色标准油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