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做一个手持表的上位机,什么样得功能比较实用呢?

楼主(2021-12-14):
尝试给手持表做一个上位机,思路是从表直接获取界面图片,同时按键发送按键值控制手持表。

想问下大家手持表的上位机,什么样得功能比较实用呢?

网友:
界面很漂亮啊

网友A:
Qt写的吗?真漂亮

楼主:
下位机是用GD32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Qt写的吗?真漂亮

有用qt,一张机器的底图,再加一些按键上去。

网友B:
“手持表上位机”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表上位机”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 ...

好的,标题已修改,想问问这种手持表上位机,什么样得功能比较实用?可以集成到这个上位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