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阻焊层也变薄了?

楼主(2021-12-14):
回来用烙铁补焊, 时间稍微长一点, 或者温度偏高一点, 焊盘附近细线就露铜了

网友A:
好像一直(我印象中从免费打样那段时间开始)就这样

网友B:
哈哈,大家是不是觉得质量越来越差呢? 以前都是免费用KB的板子,现在指定板材也要钱..
所以打价格站,质量真的是的越来越差.

网友C:
打样从50元的年代阻焊就一直不好吧,不是某一家的问题。基本上芯片拆下来,用吸锡线拖平焊盘就会掉阻焊。

网友:
样板你还要奢求啥?能用就行。
反正我是确定嘉丽创不同的地方丝印清晰度相差蛮大的,钻孔直径和设计的差异也蛮大,有的钻孔会偏些,有的就很正点。我要求不高,只是验证一下,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样从50元的年代阻焊就一直不好吧,不是某一家的问题。基本上芯片拆下来,用吸锡线拖平焊盘就会掉阻焊。 ...

吸锡带太毁板子了, 我很早就不用了。。。
芯片拆下来就稍微涂点松香然后用烙铁快速划拉划拉就行了

网友:
阻焊没几个钱,不会省什么阻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大家是不是觉得质量越来越差呢? 以前都是免费用KB的板子,现在指定板材也要钱..
所以打价格站,质量真 ...

板材是没有办法,当年认为一家kB就够了,经历几次风波就知道什么叫供应链安全,必须多家供应商,否则在材料危机时公司只有断产的风险,而有的客有必须要指定料,所以就有个性化服务,嘉立创一律用足料布,而不用省料布

网友D:
感觉是现在普及无铅工艺,焊锡温度高了导致阻焊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一直(我印象中从免费打样那段时间开始)就这样

免费打样以收费都是同一标准出品,可以负责人的说,从工艺品质来说,今天的免费品质超出当年100元打样的几个时代!

网友D:
另外感觉黑油和紫油是比绿油容易掉,没试过其它颜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感觉黑油和紫油是比绿油容易掉,最容易做,没试过其它颜色的,其实容不容易掉还跟曝光机有关

绿油爆光能量最小,其实白油是最难做的色!其实容不容易掉还跟曝光机有关,阻焊LDi相对容易掉,设备成本高,原材料贵,无菲林,但暇不掩玉,对位精度好,品质。阻焊不偏位,行业最先进制程全用LDi,传统曝光机好处能量足,但是品控受菲林涨缩影响,及对位精度影消品质相对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现在普及无铅工艺,焊锡温度高了导致阻焊容易掉。

我应该用了有十年无铅了吧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应该用了有十年无铅了吧 @@

但是有铅板我拆焊很多次都没事,无铅的确实拆下来稍微清理一下焊盘就掉阻焊甚至掉焊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吸锡带太毁板子了, 我很早就不用了。。。
芯片拆下来就稍微涂点松香然后用烙铁快速划拉划拉就行了 ...

SOP这种无所谓了,LQFP拆换不用吸锡线拖平,就很难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是有铅板我拆焊很多次都没事,无铅的确实拆下来稍微清理一下焊盘就掉阻焊甚至掉焊盘。 ...

掉焊盘的事从嘉立创做扳200元/款就有讨论过,无论那家扳材就算台湾南亚不同的人焊都有可能有不同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P这种无所谓了,LQFP拆换不用吸锡线拖平,就很难搞了。

似乎上点助焊油然后刀头拖一下有效?可以一试。

网友:
刚打了块大板,好多过孔都没盖好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焊盘的事从嘉立创做扳200元/款就有讨论过,无论那家扳材就算台湾南亚不同的人焊都有可能有不同结果 ...

都是我焊的……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有铅热风枪280度就能吹下来,无铅得350,所以有时候拆无铅板子为了防止掉焊盘我会用有铅锡拖一遍再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焊盘的事从嘉立创做扳200元/款就有讨论过,无论那家扳材就算台湾南亚不同的人焊都有可能有不同结果 ...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为什么都是批量, 你们家的焊盘就容易掉呢?
是不是与沉铜工艺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焊盘的事从嘉立创做扳200元/款就有讨论过,无论那家扳材就算台湾南亚不同的人焊都有可能有不同结果 ...

不是人的问题,一直都是jlc的样板容易掉,所以我只打样验证,拿我们量产的就是不容易掉,这是事实。

当然,这跟免费不免费,确实没什么关系,因为我用了10年了jlc了,一直都这样。

网友:
现在所有板子都选台湾南亚的板材了,一分钱一分货,明显不一样

网友:
黑的最容易掉阻焊,红的其次,绿的阻焊层最牢

网友:
沉金颜色偏浅,不是那种黄澄澄的颜色,感觉用的不是纯金?其他地方做的沉金明显黄些?

网友:
是的,特别是黑色阻焊的,烙铁热一点就脱出一坨黑的东西出来

网友:
关键是温度和力度吧。但是阻焊强度肯定不是很好的那种。热风枪拆几乎不掉,引脚多的,预热台烤一下再拆也挺快的。其实掉阻焊焊盘基本都是吸锡带清理焊盘的时候掉的,所以要么手法清点,要么不用吸锡带。那些摔过变形的板,到是要用力点,故意把不可靠的搓下来

网友:
我发现还可以。。SOP换个10次8次还是没问题。
只是在热风枪吹的时候,不能去碰阻焊,,一碰就掉一个地方。

网友:
刚刚打样了一块PCB,过孔都有加泪滴,铜皮还是容易掉(稍微用力),其他批量出货的板子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电烙铁温度高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现在普及无铅工艺,焊锡温度高了导致阻焊容易掉。

您老,不是工艺问题,我同时在嘉立创和其他板厂做的板子,嘉立创的阻焊就是会掉,其他板厂就并不会。这点也希望嘉立创能改进一下(嘉立创也说了不值多少钱)。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才出现,是一直以来都存在。

我做的板子虽然量不大,样品在嘉立创做是因为快,大货不在嘉立创做,是因为过完炉子防焊绿油掉,客户不要。

网友:
我瞎猜,这个行业为了能得到被投资人看到的所谓商业模式就开始纷纷免费打样。以便今后形成会员制先交钱成为vip这样可以享受一段时间若干次的打样,这就是投资人喜欢的一种模式。所以在铺底的阶段是要抗住一段时间的,比较艰苦。但厂家挺良心没太多的限制。但愿我猜的是错的,因为投资一般不会涉及制造业。我一直都认为制造业需要投入但不是一次性的投入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比如每年一月一号投入一笔钱投10年而不是一次性的大笔投入。

网友:
同感,五年前在jlc做的板子现在返修怎么戳都不容易掉阻焊现在做的太容易掉了!

网友:
是你们电烙铁发热太好了,以前936,现在T12,而且都是山寨T12,温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