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网线之后,如何快速检测网线品质?

楼主(2021-12-14):
很久之前买到过网线,用别的线都能上千兆,
这个线只能百兆,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一直以为和线长度超过10米有关系,
但是其他长网线上千兆都没问题,
后来看到有人说,有些店卖的铁网线,
用磁铁一测,泥 马真是铁的

这次买到网线,用磁铁测试没反应,美滋滋
因为是短网线,用着网速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剪掉一看,竟然是铝丝做的
8个芯,每个芯都是很多铝丝做的,为什么会这样

买到网线后,如何快速检测网线品质,大家怎么做的?

网友:
你这个线都没有双绞在一起,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网线。要不带水晶头的,看网线的截面,可以看出来是不是铜线,粗不粗,带不带屏蔽层?

网友A:
不用检测,买的一律不要。自己买材料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检测,买的一律不要。自己买材料做。

平时零散使用,京东自营,买大品牌,做好的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检测,买的一律不要。自己买材料做。

千兆的网线头能否推荐个含金量到位的?

网友C:
既然你问的是如何快速测试网线品质,那就必须推荐这个神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千兆的网线头能否推荐个含金量到位的?

买cncob的水金头,便宜的贵的都很靠谱。触点镀金不会氧化变色靠谱的很,关键工程款镀金的超五类,18元100颗就很好用了。想好点就买6类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问的是如何快速测试网线品质,那就必须推荐这个神器了……

都用铝线还用啥福禄克测试。有人测试过铝线网线也能福禄克测的过,不超过2米左右的。好的线材性能在长距离衰减上。科技宅小明有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用铝线还用啥福禄克测试。有人测试过铝线网线也能福禄克测的过,不超过2米左右的。好的线材性能在长距 ...

你说的是几千块钱那种只有过和不过的吧,这个能测插损、回损、串扰、直流电阻、传播延迟等参数,如果铝线测出来的指标跟铜线一样,那安心用也无妨啊……

网友:
焰色反应法。剥开线,用打火机烧

网友:
楼主有福了,大师推荐的可是好仪器

网友:
圣手已经推荐了我想说的了。

那我就直接推荐个牌子吧,康普,commscope,买他的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问的是如何快速测试网线品质,那就必须推荐这个神器了……

一不小心, 两辆发家致富的宏光神车都搭进去了
还是买AMP的7类网线划算些

网友:
以太网是差分信号,所以第一关键是绞合。
其次是质材,因为要和水晶头铜片接触。
最次才是有没有屏蔽。

LZ这些好像是楼梯门禁的多股线。

网友:
不贪便宜就没这么多破事水了,几块钱的网线不用铁难道还要给你镀金不成

网友:
我感觉最快的办法就是看价格了吧?

网友:
六类线用六类头,五类线用五类头,别混用。

卡尺测量线径,看截面颜色,看扭矩长短。

话说绿联等JD上不写纯铜的居然都是铝线。

网友:
你说的百兆那根网线,你看看水晶头那里,是不是只有4芯。或者用网线测试仪试一下,是不是没压接好,有线芯没通。
感觉不应该是材质导致的刚好网线带宽只能到百兆。

网友:
买大唐吧,大唐的网线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cncob的水金头,便宜的贵的都很靠谱。触点镀金不会氧化变色靠谱的很,关键工程款镀金的超五类,18元100 ...

感谢,我去搞一点把手头的换了。

网友:
看价格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cncob的水金头,便宜的贵的都很靠谱。触点镀金不会氧化变色靠谱的很,关键工程款镀金的超五类,18元100 ...

cncob水晶头比安普的质量更好一些么?

网友:
买大牌的线自己回来压线

不过这样一来,钳子水晶头都要买

还要学着压网线

然后你的亲朋好友下次有类似的活都来找你白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ncob水晶头比安普的质量更好一些么?

早就没有安普这个品牌了(假定你是说国外那个AMP),被山寨做死了,后来被泰科电子收购,干脆退出了国内零售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没有安普这个品牌了(假定你是说国外那个AMP),被山寨做死了,后来被泰科电子收购,干脆退出了国内 ...

水晶头盒子上写的安普AMP,这个是国外牌子么
买来有4、5年了,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晶头盒子上写的安普AMP,这个是国外牌子么
买来有4、5年了,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

从你1楼买到那种网线的人品来看,你这盒安普AMP大概率也是山寨货,因为AMP至少10年前已经卖给了TE,几年前又转手卖给了CommScope,早就消失于消费者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1楼买到那种网线的人品来看,你这盒安普AMP大概率也是山寨货,因为AMP至少10年前已经卖给了TE,几年 ...

这种没有双绞的网线我也是第一次买到

网友D:
这个好办,找一家不知名的就行,凡是各种普的蹭名牌的都不用看。你就直接客服要求全铜的,线径0.6以上的,要几类的,客服告诉你价格时别砍价,拍下等到货就行。 卖家都有好网线,但是高价格没法上首页的,也没有点击。

网友:
水晶头 网线 就是这些基本材料往往成为质量的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办,找一家不知名的就行,凡是各种普的蹭名牌的都不用看。你就直接客服要求全铜的,线径0.6以上的, ...

线径0.6什么意思?8个芯,每芯都线径0.6平方以上么?

网友:
我这有,350,包邮300米。27欧。

网友:
网线真假没那么麻烦。万用表测电阻就可以了。300米,超过27欧的就是不合格品。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我一直想说:不管什么类型的铜线,根据电阻率,可以通过测量线径,根据长度计算它应该有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