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电极开路,ic=0,为什么可以输出低电平?

楼主(2021-12-15):
电路图功能:

该电路图是isp一键下载电路中Boot0控制电路,Boot0需要在RTS控制下输出0,1两种状态

个人疑问:

集电极开路时,基电压为什么可以控制3极管输出高电平,集电极接到IO口之后,ie=0,集电结断路,集电极不是相当于高阻态悬空吗?网络上有部分人将集电极开路等价于继电器,基极接低电平等价于线圈通电,3极管饱和导通等价于触点闭合,这种正确吗,关键是ie=0,3极管能饱和导通吗?学艺不精,麻烦指导

网友:
导通产生高电平,断开后通过电阻到IO口慢慢放电

网友A:
mcu 板上有个 10K 下拉电阻,mcu 厂家标准推荐电路。

网友:
应该是RTS脚电压变了吧,和你3脚集电极断开与否没有任何关系啊。集电极接不接负载都是会输出高或者低的
RTS脚才是导致集电极电平变化的原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 板上有个 10K 下拉电阻,mcu 厂家标准推荐电路。

嗯嗯,你的说法,我觉得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输出高电平。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OC电路本身必须结合上拉或者下拉才能实现输出电平,不能直接将集电极开路输出接到负载端或者接到IO端去检测,恳切希望能够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你的说法,我觉得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输出高电平。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OC电路本身必须结合上拉或者 ...

你的理解是对的。

某些电路存在例外,例如 TTL,结构决定了这种电路输入悬空 = 输入高电平,相当于自带上拉电阻。
因而前一级 NPN 或 NMOS 的 OC 输出,可以直接接在下一级 TTL 输入上,无外部上拉也能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你的说法,我觉得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输出高电平。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OC电路本身必须结合上拉或者 ...

不接下拉的情况高电平没问题,低电平只能靠boot0内阻慢慢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你的说法,我觉得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输出高电平。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OC电路本身必须结合上拉或者 ...

这个很好理解,BOOT0 在集电极开路时无电源供应,被 10K 电阻下拉为低电平,当集电极导通时,被电源强制为高电平。

这么做的理由应该是为了提高抗干扰性,当环境比较恶劣时,依然能为 BOOT0 提供稳定的电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

某些电路存在例外,例如 TTL,结构决定了这种电路输入悬空 = 输入高电平,相当于自带 ...

你好,可以麻烦为例外情况找个电路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下拉的情况高电平没问题,低电平只能靠boot0内阻慢慢漏

不接下拉如何输出高电平,我的理解:如果没有下拉,集电极相当于开路ic=0,那么集电结相当于断路,集电极就等同于浮空,电压不确定,麻烦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麻烦为例外情况找个电路图吗?谢谢

任一本数电实验教材,大概都会详细讲解这中区别,建议好好看看:

https://www.docin.com/p-182124551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下拉如何输出高电平,我的理解:如果没有下拉,集电极相当于开路ic=0,那么集电结相当于断路,集电极 ...

没错,所以 MCU 标准推荐电路上,BOOT0 引脚上有个 10K 的下拉电阻。

PS:

有的 MCU BOOT0 引脚有内置的下拉或上拉电阻,但年代久远不知道在哪儿的文档中看到过 ...

或者根本就是我自己记岔了,和一些讨论弄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理解,BOOT0 在集电极开路时无电源供应,被 10K 电阻下拉为低电平,当集电极导通时,被电源强制 ...

嗯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微控制器原理图sheet中boot0下拉了,在当前原理图sheet下,单纯思考集电极悬空怎么会输出高电平?所以产生了疑问:OC电路是不是可以等同于开关,不下拉集电极也可以输出高电平的结论,所以想求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一本数电实验教材,大概都会详细讲解这中区别,建议好好看看:

https://www.docin.com/p-1821245513.h ...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C:
模拟结果,IO口电压表都是有内阻,不存在完全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结果,IO口电压表都是有内阻,不存在完全开路

我试过使用Multisim仿真,在测得电压违背常理后得出结论:仿真软件在特殊情况下的结果不能相信 ,所以才将问题抛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比如这个电路断路后,集电极电压超过了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