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计电源负载

楼主(2021-12-15):
麻烦问一下坛友,在设计PCB时,如何估计电源负载,有没有相关资料推荐阅读?

我目前了解到的资料,希望坛友谈论正确性,谢谢:

一、估算
1、忽略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功耗
2、mos电路只估算漏源极功耗
3、三极管作为开关管可以忽略功耗,作为驱动管只估算CE极功耗
4、微控制器使用专业软件估算功耗,比如stm32采用stm32cube来估算

二、测量
1、直接在模块电路的电源入口串入电流表

网友:
看手册计算芯片的峰值功耗。不同时工作的芯片按照最大的计算,可以计算出需要的峰值电流。

网友A:
既然你把二列出来了,那我就认为你模块电路有了。首先做静态评估,比如有个78L05那就预算几个mA之类的。然后按动态取最大值留余量,比如继电器吸合,板上LED全亮,蜂鸣器发声之类,这些电流有些是你用限流或其他手段可以左右的。看器件规格书只能初步评估下,建议设法让模块工作在最大功耗下,用表测出留点余量就好。另  三极管做开关管有时是不好估算准ce承受的实际功耗的,比如用三极管驱动电磁式无源蜂鸣器。但是可以计算蜂鸣器单元的整体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把二列出来了,那我就认为你模块电路有了。首先做静态评估,比如有个78L05那就预算几个mA之类的。然 ...

还没有成品模块电路,第一次设计PCB,部分电源内置在同一块PCB上,不知道怎么估计功能电路的功耗来为电源电路设计提供依据,怕电源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