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3421 干扰容易死机,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1-12-15):
很多个产品上用了这个芯片,  但只在在二个产品上都有出现死机,

一个产品,,是客户用的电磁阀和我的主板共一路电源,也会出现,重启就好了  ,,当时我测试发现,好的电磁阀不会死机,双电源供电也不会死机。。。
当时解决办法,,原来MCP3421用的是连续转换,,改成单次转换,就相当每次重启一下MCP3421...故障没有再出现

后面产品全部改为了单次转换,

现在又一客户说,开电机的时候,电网波动,产品又死了,也是重启就好了,所以肯定也是这个芯片死了。 他是用开关电源24V,给我电路板供电的,,,  我自己测试,怎么也模拟不出来这个故障,只能改可能程序上加入纠错功能。再让客户测试。。。

这款产品再不好就不用这个芯片了,换单片机,用满足要求的内置ADC

-----------忘记说了,用的是STC 单片机,模拟 IIC

网友A:
馊主意:买个打火机。把那个头拆下来,对着你的接口打几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馊主意:买个打火机。把那个头拆下来,对着你的接口打几次试试

没用,我都用线圈了旁边打火,模拟脉冲,火花飞起都没用。。

网友:
有可能是I2C 总线异常,挂了,无法恢复。

网友B:
你确定是ADC死机?还是MCU死机?你要搞清楚啊,
STM32 I2C有BUG的,你得绕过,

网友:
IIC锁死,主机发连续9个scl脉冲看能否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ADC死机?还是MCU死机?你要搞清楚啊,
STM32 I2C有BUG的,你得绕过, ...

Stm32的iic不是已经解决问题了么?不好用是很久前才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ADC死机?还是MCU死机?你要搞清楚啊,
STM32 I2C有BUG的,你得绕过, ...

忘记说了,用的是STC 单片机,模拟 IIC

我第一例出现的这个,电磁阀导致死机,就是ADC的问题,那个可以监测到数据错了,,改成了单次转换,解决

现在这个,我模拟不出这个故障,,只能瞎猜,自然想到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的iic不是已经解决问题了么?不好用是很久前才有吧?

忘记说了,用的是STC 单片机,模拟 IIC

我第一例出现的这个,电磁阀导致死机,就是ADC的问题,那个可以监测到数据错了,,改成了单次转换,解决

现在这个,我模拟不出这个故障,,只能瞎猜,自然想到它了

网友:
MCP3421测量什么? 电压多少?重点在电源

网友:
换成ADS1110一切OK

网友D:
I2C抗干扰能力很差的,因为一个干扰脉冲就判断成了起始位, 所以,I2C的必须要引线尽量短,上拉要强,上拉电阻推荐1~2K,并102电容到地,并且放在从器件旁,5CM内引线长度,地平面完整的话,稳如狗,4Kv EFT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I2C抗干扰能力很差的,因为一个干扰脉冲就判断成了起始位, 所以,I2C的必须要引线尽量短,上拉要强,上拉 ...

恩,我也在想是不是这个上拉不行,,板子太小,为了省空间,没有加外面上拉电阻,用的是STC内置的
但受电磁阀干扰的那个产品,用的是STM32F0     外接了上拉的,用的10K。 。也是受干扰出问题。

主要是我现在摸拟不了故障,烦人。

送了客户几个样品到现场测试,用STC8H内置12位的AD,看到底是单片机问题,还是ADC问题, 没问题,就要全部招回更换产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也在想是不是这个上拉不行,,板子太小,为了省空间,没有加外面上拉电阻,用的是STC内置的
但受电 ...

内部上拉太弱,10K上拉也太弱,我一般用2K的,并102电容,线尽量短,打5K EFT直怼板子也没问题。还有,您引线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上拉太弱,10K上拉也太弱,我一般用2K的,并102电容,线尽量短,打5K EFT直怼板子也没问题。还有,您 ...

很短 1cm左右吧,,下次再有这情况,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