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始露面,CNC手板样品展示

楼主(2021-12-15):
测试机型,测试精度,测试表面处理,测试加工材料,顺便做了几个手板样品,给大家汇报下!

网友:
看着不错,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后面几个又做了打磨和喷砂处理吧?

网友A:
金属打印啥时候可以打啊

网友:
图1是金属3D打印件再机械加工?
这几个图的件所对应的费用以及加工耗时能否介绍下?
图4空心五角星内部侧壁的表面质量能否展示下?

网友:
关心要多少毛哎,能不能说说

网友:
最关心价格。现在140*80*5的一个铝件,之前打样的时候才35,现在准备小批了,直接洗到80,完全没法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打印啥时候可以打啊

金属3D打印可以直接在3D打印系统上下单,12月下单有半价优惠。

网友:
图里的样品零件应该标个价格,有个心理承受能力

网友:
有价格么。。。感觉应该用不起。。。

网友:
能不能做单轴绕线机的治具?

网友B:
怎么计价,是按材质、重量或者形状、大小?
加工有什么限制,比如过孔、深坑或薄壁、空腔等?
尺寸精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计价,是按材质、重量或者形状、大小?
加工有什么限制,比如过孔、深坑或薄壁、空腔等?
尺寸精度如何 ...

应该是按加工的工时计算。

市场工时大概30元/小时,如果你的部件尤其只是样品,工时需要10小时,应该就收费300。

当然嘉立创可以不考虑投资回报率,说不定工时可以做到深圳最低工资水平,比如15元/小时。

(算起来人工是3000元/月)

我们的cnc-04雕刻机,零件就是使用外包形式,让友商帮我们加工。虽然已经是批量生产,加工费已经是2500元/台。

当年我们几千台AMCNC-01(01和04零件基本完全一样),平均交货价是3200元,大家可以计算一下我为了完成交货,亏了多少钱。(2500加工费,就算零件也是2500元,组装测试包装其它共1000元,每交货一台,我就亏损一台)。

普通人肯定会破产或赖皮不交货了。

最后我们仍然完成了100%的交货任务。

网友C:
嘉立创应该会使用拼版的方式筛选不同的厚度的,一起加工。

然后一个人看N个机器。

楼主:
这个CNC 自动报价比较难搞,主要是加工工时这块自动刀路计算技术还不成熟,加工工时这块暂时还是要靠工程师的经验去估,大家如果有好的思路可以提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应该会使用拼版的方式筛选不同的厚度的,一起加工。

然后一个人看N个机器。 ...

拼版基本不可能的。除非是同一个客户左右对称的两个相同部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CNC 自动报价比较难搞,主要是加工工时这块自动刀路计算技术还不成熟,加工工时这块暂时还是要靠工程师 ...

加工方面提个建议:不要只用小刀完成所有加工工作。

精雕官方展出的一些高品质试件的加工时间都非常长,它的某些效果是用时间换来的。

小刀虽然便宜,但除非不得已,不然就不要像雕刻机这样用小刀跑全程,这样用小刀做并不能节省成本,机器在那转也是有损耗的。

尤其不要用小刀加工平面,这样只磨损刀的头部,废刀又废机。然后铣刀各个位置磨损不一致,之后加工侧壁会有一条条的痕迹,非常糟糕。

平面直接用盘铣刀,效果好,速度快。不会像前面图上一样整个平面都是花的。

型腔也尽量先用大尺寸刀粗加工。尽量使用铣刀刃长的全部范围去加工,合理设置每刃切屑厚度,整体不超负载即可,这样刀具和机器的利用率都会很高。

如果,它只能用小刀,那当我啥都没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拼版基本不可能的。除非是同一个客户左右对称的两个相同部件。

如果厚度按照5/10mm步进呢
材料本身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工方面提个建议:不要只用小刀完成所有加工工作。

精雕官方展出的一些高品质试件的加工时间都非常长, ...

做生意使用的cnc,当然必须有换刀的功能,刀库越多越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厚度按照5/10mm步进呢
材料本身不值钱。

大部分都零件不是平面的。

cnc的加工方法,单独加工两个部件,和两个部件拼版加工,只是多了换一次夹具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CNC 自动报价比较难搞,主要是加工工时这块自动刀路计算技术还不成熟,加工工时这块暂时还是要靠工程师 ...

刀路自动计算软件不是很成熟么? 有3D然后选几把刀,自动生成刀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都零件不是平面的。

cnc的加工方法,单独加工两个部件,和两个部件拼版加工,只是多了换一次夹具 ...

大多数零件,应该可以只加工正反面。
连续加工,少人工干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零件,应该可以只加工正反面。
连续加工,少人工干预。

批量生产、流程熟悉了,拼版在一起可能会节省一些时间。

打样这基本不可能的。

网友:
看着不错,解决的电子工程师 打样难的问题。啥时候开始接单,嘉立创做大事

网友F:
CNC现在能下单了吗?想做几个东西看看是什么价格

网友G:
数控加工,提供已经成型的铝型材外壳吗?个人的小制作,外壳一直是个问题。有用玻纤环氧电路板的,还有用铝基板做外壳的。如果能在铝型材的基础上二次加工,甚至在嘉立创EasyEDA内集成开窗设计,是不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网友:
期待,要是能做批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控加工,提供已经成型的铝型材外壳吗?个人的小制作,外壳一直是个问题。有用玻纤环氧电路板的,还有用铝 ...

这个思路很棒!
结合参数化设计,用户选择对应的铝型材外壳模型,输入相应的长宽,打孔位置,开窗位置,大小,不用画图,easyeda自动生成模型图,再一键推送CNC,拿成品,想想都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F:
CNC现在能下单了吗?想做几个东西看看是什么价格

新厂房,新设备正快速建设中,暂时实验性小范围开放,产能原因每日接单量,接单品种都会有限制,愿意尝试的坛友可加企业QQ开通下单权限:3001765273;

初期erp系统可能磨合度还不够好,大家使用过程中会有不爽的地方,多提建议,我们会快速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