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STORM32 云台控制板没有蜂鸣器却会发声

楼主(2021-12-15):
遇见奇怪的事,STORM32 云台控制板一旦锁定,就会哔哔叫两声。
查原理图,发现BUT(Buzzer,PC3脚)接到插针上,板上没有蜂鸣器;
看实物,也没发现蜂鸣器。
附件是Storm32资料。

下面网址也有Storm32介绍:
STorM32 BGC 相关_廖昌海的个人博客-CSDN博客_storm32

网友A:
电机发出来的吧

网友B:
有一种能当喇叭使用的电机音圈电机楼主应该没听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发出来的吧

是连两只无刷电机,难道电机能发出蜂鸣器一样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能当喇叭使用的电机音圈电机楼主应该没听过吧。

愿闻其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连两只无刷电机,难道电机能发出蜂鸣器一样的声音?

就是电机发出的声音, 可以参考blheli esc的源码
就是让电机以特定频率晃两下

现在的blheli_32  都可以把乐谱编进去播放了
主流航模esc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机发出的声音, 可以参考blheli esc的源码
就是让电机以特定频率晃两下

感谢,学习了

网友D:
无人机盒云台都是电机发声, 代码上就是按发生频率线圈正反通电即可。1-10K范围音量很大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人机盒云台都是电机发声, 代码上就是按发生频率线圈正反通电即可。1-10K范围音量很大噢 ...

明白了,你们无人机开机音乐也是电机出来的,很响亮。

网友:
说的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连两只无刷电机,难道电机能发出蜂鸣器一样的声音?

电机就是线圈和磁铁,和喇叭一个原理和结构,凭什么不能发声。没玩过航模吧?航模全靠电机发声显示电调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