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路和波形猜芯片【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21-12-15):
样机芯片被打磨,以为是文氏电桥,但是不是(文氏电桥没有电感。换了个运放上去,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
这就是个标准运放pinout吧。你试试是不是比较器。运放的话这里gain不够,可能不起振。也有可能线序不对,或者带宽不够。可以考虑换2mhz带宽的轨到轨运放试试。这好像是个开环电路

网友:
就是常见双运放,但你得用输入输出都是轨至轨的,随便个358可不行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uthorid=14387这个帖子里面的LC振荡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