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导出的PCB文件,在小助手里生成不了预览图

楼主(2021-12-16):
直接在EDA(PRO版本)里面下单PCB或者导出成AX格式再上传,在小助手里都生成不了预览图是什么问题?总是提示处理失败。。。然后EDA直接下单在SMT里面还要另外上传坐标和BOM,结果从EDA导出坐标和BOM再上传,解析出来一些器件没有型号。。。

楼主:
导出成Gerber格式上传,提示 解析失败原因:审核失败 失败原因: 层自动命名模块检测未通过。另外导出的A某格式,打开后出现一些层错误,底层的器件跑到顶层去了(器件属性是在底层,但焊盘跑到顶层了)

网友A:
专业版 下单助手识别Gerber问题还在修复,预计今晚。
目前建议是先网页端上传Gerber 与其他坐标文件

导出A 格式,还是BETA版,不建议生产使用。

网友B:
暂时不建议用专业版。
用了几天,最后放弃了。回到标准版和AD了。并且,在专业版干的几乎所有的工作,再用其他软件都没法继承了。只能重新再来一遍。
原理图方面:
   竟然删掉了“网络标号”,虽然也能显示网络名称,但操作复杂,是对设计人员相当不友好的“假”标号,这一点是最头大的。
电路图方面:
   推挤绕行还不成熟;
   并不严格的依照参考点挪动对象,有些操作依然是采用的图像的中点,导致不能准确放置对象;
   无法转到标准版;
   能转到AD,但是文件里缺少了封装信息,导致AD没法再利用了,只能从头开始,重新画。在底层放的器件,和楼主描述一样,焊盘会跑到顶层来,但它却属于底层。

所以,目前专业版就像一个死胡同,你进去了,还要退出来,重新开始。
暂时等他完善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版 下单助手识别Gerber问题还在修复,预计今晚。
目前建议是先网页端上传Gerber 与其他坐标文件

看了下,gerber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时不建议用专业版。
用了几天,最后放弃了。回到标准版和AD了。并且,在专业版干的几乎所有的工作,再用 ...

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bga从焊盘中间穿线必须完全对正才能穿过去,累死了 。修改导线居然第一次选中是整条导线,然后一移动就和其它线重叠了。。。不过元件库挺丰富的,希望越做越好吧

网友:
几年内下载了几次,版本越来越新,功能也越来越多。但还是无法取代AD。虽然打样有优惠,我还是决定放弃了。优惠对于风险,显然是得不偿失。 用AD也有风险,但效益大于风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bga从焊盘中间穿线必须完全对正才能穿过去,累死了 。修改导线居然第一次选 ...

1、切换布线模式为环绕试试
2、在PCB设置里面切换选择方式,也可以再次单击选中单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暂时不建议用专业版。
用了几天,最后放弃了。回到标准版和AD了。并且,在专业版干的几乎所有的工作,再用 ...

原理图方面:
   竟然删掉了“网络标号”,虽然也能显示网络名称,但操作复杂,是对设计人员相当不友好的“假”标号,这一点是最头大的。

参考了P软件的网络名,所以删除目前是做了隐藏,下版会支持直接删除

电路图方面:
   推挤绕行还不成熟;这个在不断微调
   并不严格的依照参考点挪动对象,有些操作依然是采用的图像的中点,导致不能准确放置对象;举例说说是哪个操作?对象右键移动的时候可以选择两种参考点方式
   无法转到标准版;后面都是主推专业版的
   能转到AD,但是文件里缺少了封装信息,导致AD没法再利用了,只能从头开始,重新画。在底层放的器件,和楼主描述一样,焊盘会跑到顶层来,但它却属于底层。还在测试版,这个是尝鲜功能,还在继续开发中,细节比较多,目前开放是给部分迫切需要的用户的,建议先不要导出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切换布线模式为环绕试试
2、在PCB设置里面切换选择方式,也可以再次单击选中单段 ...

谢谢,设置了一下好用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方面:
   竟然删掉了“网络标号”,虽然也能显示网络名称,但操作复杂,是对设计人员相当不友好的 ...

{参考了P软件的网络名,所以删除目前是做了隐藏,下版会支持直接删除}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现在的操作太不方便,类似另一个帖子中的坛友说的,现在是通过挪导线来挪网络。
专业版原理图,并不是因为给导线加上了名称属性不好,而是现在的操作不好。实际完整的做一次简单项目的设计,就能体会到现在的不方便。或者请用过专业版的朋友投票一下,是现在的去掉了网络标号好操作,还是类似AD的能随意挪网络标号的方式好操作。
{举例说说是哪个操作?对象右键移动的时候可以选择两种参考点方式}
这不是问题了,确实不知道还有这种操作。右键,移动有三种方式。其中有抓取原点挪动的菜单。
把快捷键‘m'分配给“根据原点移动”菜单比较好,器件“中心”的意义没有器件的“原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了P软件的网络名,所以删除目前是做了隐藏,下版会支持直接删除}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现在的操作太不 ...

是的,用惯A软件和标准版的是会不习惯和不方便,目前的设计上已经和独立的网络标签完全不一样的(目前是导线名称的显示,标准版是独立的网络标签。在网表的计算上实现方式也是两个不同的实现),要支持原来的那个方式改动挺大的,后面可能会专门做特殊处理来实现(比如限制导线名移动,移动离开导线自动删除导线名,移动到另外一条导线进行网络合并等,细节比较多,也容易出bug)。P软件就是目前这样实现的,H公司也一直这样用我们的原理图也没有说这个问题,可能是使用习惯的问题。H公司要求比较严谨,一开始就是用P软件画的图,并且是不允许网络标签等这种不明确的图元游离的。

网友D:
pcb不能保存!!!!
愁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b不能保存!!!!
愁人

我加你微信,私信你了

网友D:
点保存,就在那里转,2分钟后,说:保存超时。。。。。。。!完犊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点保存,就在那里转,2分钟后,说:保存超时。。。。。。。!完犊子了

专业版客户端?还是网页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专业版客户端?还是网页版

客户端,网页版,还有下单软件里,那个都不能保存,偶尔可以成功保存,9成不能保存

网友:
专业板,没有注册,没有测试

网友:
希望能弄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端,网页版,还有下单软件里,那个都不能保存,偶尔可以成功保存,9成不能保存 ...

可以加下QQ 2852817607  我们远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