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感觉好复杂,可以啥都不管,当步进电机用吗?

楼主(2021-12-16):
在做一个移动平台,选的力川 A6 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上百页,又是485,又是DI DO的,参数很多,感觉好复杂
我可以啥都不管,把基本线路接好,把伺服电机直接当步进电机用吗?

网友:
当你要求不高,可以。

最后当你发现需要提高力矩和运行速度、提高精度,就会相当复杂。

网友A:
我也觉得伺服好复杂。但是后来想明白了,这货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把能预见的各种应用场合所需参数做了个全集。
不同的用法,肯定要有不同的参数和功能去匹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伺服好复杂。但是后来想明白了,这货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把能预见的各种应用场合所需参数做了 ...

是这个意思。
楼主想尽快用起来的话,可以找卖你伺服的人,他们一般都有技术支持人员,让他们来帮你弄。

网友:
你就当升级版的步进就可以了,你说的那些没用到就不用管了

网友B:
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楼主如果是当步进用脉冲控制的话,设置下面几个参数就行了:
1、伺服使能,有的伺服可以设置上电自动使能,或者外部接线使能:
2、伺服模式设置为脉冲模式,脉冲模式需要选择 脉冲+方向,还是正交脉冲方式。
3、设置电子齿轮比,就是伺服每转需要多少脉冲,相当于步进的细分。
4、接脉冲线,和方向线,发脉冲伺服就转了。

网友:
你找卖你伺服的人告诉他,我想要发脉冲让它动,发几个动一下,一次动多少你和他了解下可以不可以,怎么配,然后让它给个接线图和配置方法不就结了。不过拿伺服当步进还真是暴殄天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楼主如果是当步进用脉冲控制的话,设置下面几个参数就行了:
1、伺服使能,有的伺服可 ...

请教个关于伺服的问题,如果我发的脉冲频率突然跳变一下,会出现和步进一样的现象不?
也就是没有加减速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关于伺服的问题,如果我发的脉冲频率突然跳变一下,会出现和步进一样的现象不?
也就是没有加减速过程 ...

伺服本身有滤波参数可以设置,一般有位置指令的平滑滤波、fir滤波可以设置,设置合适的滤波时间,就可以将指令的跳变平滑。

网友:
    伺服当步进相当于男变女,步进当伺服相当于女变男,这么说应该容易理解很多。一般要驱动伺服按6楼的操作就能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楼主如果是当步进用脉冲控制的话,设置下面几个参数就行了:
1、伺服使能,有的伺服可 ...

我上传一份简单使用说明:

软件自己去下载
https://www.moons.com.cn/search? ... p-Servo+Quick+Tuner

网友:
自己做伺服电机才难,位置估计,电流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楼主如果是当步进用脉冲控制的话,设置下面几个参数就行了:
1、伺服使能,有的伺服可 ...

你会遇到我2楼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