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好的HDMI线在老机器上反而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1-12-16):
手上有两根不到一米的短HDMI线,一根是机顶盒里面配的5mm外径的,一根是jd上买的飞利浦的8mm外径的。在H67+1440*900显示器(DVI接口,用DVI转HDMI头转接)的老电脑上,水货线工作正常,飞利浦的接上去显示器黑屏。新一些的笔记本配高分辨率大屏用这根飞利浦的线正常,也用万用表打了一下,每一根线都是通的。我把两根线都拆了,看看区别。
飞利浦:

水货线:

水货线少的线(红框圈出):

不知道跟CEC有没有关系。我测了DVI转HDMI转接头,CEC是空的,DVI信号定义里面也没有:

另外这个转接头也缩水不少,内外屏蔽线都没接。

该不会是因为转接头缺很多屏蔽线,质量好点的线反而出现信号完整性问题了吧。

网友:
你多换几条线交叉实验。

网友:
测一下电阻值再对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