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苦恼于电脑机箱内部噪音问题,今天终于找到真正的罪魁了

楼主(2021-12-16):
怀疑过电源风扇,花了400多元更换新款静音电源,无果。把风扇电源线焊接到3.3V处,降低转速,无果。

怀疑过CPU风扇,没有实操,但安静时和噪音大时候转速都是780-850rpm,故没去动它。

今天突然想起来2块1T希捷机械硬盘,更像是噪音源。其中一块是今年新加进去的,也是加进去后噪音才起来的,然而之前一直没有怀疑过它。

动手拆掉后加的那块,果然,机箱安静了。

网友:
可以用装光驱位的硬盘减震架,隔振,硬盘也更安全。

话说有没有人发现CPU供电的电感和电容有噪音的?

网友A:
有些硬盘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吵,以前笔记本HDD升级SSD后就安静了许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硬盘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吵,以前笔记本HDD升级SSD后就安静了许多。

硬盘吵是因为你用的家用盘。。。家用盘动平衡都不一定调完美。服务器盘体质一般都是最好的,待机只能听到呼呼的风声和主轴转动的高频声音,但是寻道的炒豆子声音免不了。

网友:
买的二手硬盘吧?

网友:
估计有强迫症!

网友:
我以前也有楼主相同的经历,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然后旧硬盘换了款新硬盘就好多了,我现在都用西部数据的,

网友C:
换厚实的机箱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吵是因为你用的家用盘。。。家用盘动平衡都不一定调完美。服务器盘体质一般都是最好的,待机只能听到 ...

家里NAS就是两块企业盘,这豆子声有点明显,还好在客厅角落,卧室听不到。

网友:
办公室全是DELL台式机,没听人说电脑有声音

楼主:
这个振的厉害的硬盘是从另一台电脑拆过来的。

使用时间比没拆下来的那块还要少一半,可能出厂就有缺陷。

楼主:
夜深人静的时候测试板子,特别明显。

强迫症也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厚实的机箱会好很多

这个振的声音隔3米都能听的很明显

换什么机箱都没用

网友:
楼主,都1202年了,换 SSD 吧,2T已经千元以内了

网友C:
哈哈,硬盘低价处理不?

网友:
我的nas也是这样,机械硬盘有嗡嗡的共振声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噪声大的寿命一定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硬盘低价处理不?

已经挂闲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