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开始砌砖头了,大家说说会有什么坑?

楼主(2021-12-16):
从顶部一直往下砌。大概每60cm植根。钢筋直径8mm两条并列,植入10cm,深入砖头40cm。使用植根胶。

外墙一个半砖宽度(俗话“十八长”),内墙1个砖厚度。使用普通红砖。

会可能有什么坑?

水泥和沙子混合的比例不会有坑吧?  都说我出材料,只是包工。

网友A:
顶部(梁底)几皮砖容易跟梁底脱开,有些嫌费事的师傅可能下面砖墙的砂浆还没完全收缩硬化,就将上面几皮砖塞进去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部(梁底)几皮砖容易跟梁底脱开,有些嫌费事的师傅可能下面砖墙的砂浆还没完全收缩硬化,就将上面几皮砖 ...

这个可能无法避免吧?

装修的时候,扇灰填充好不就行?

网友:
砖提前一两天把水浇好。再用,会好很多。

网友B:
想要结实的话,直接上高标号水泥啊。我房子旁边有个水沟,就是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找货车买的。那水泥硬的。电锤都打不动。我猜可能是标号高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无法避免吧?

装修的时候,扇灰填充好不就行?

完全收缩个把星期就行,你层数多,砌完底部的肯定不止一个星期。

如果你觉得砌砖这事师傅未必会听,那梁跟砖墙接合处贴钢丝网,师傅估计也会觉得费事不愿意做。

到时墙面装修好了,很可能梁底位置产生水平裂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结实的话,直接上高标号水泥啊。我房子旁边有个水沟,就是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找货车买的。那水泥硬的。 ...

砖墙使用325普通水泥就行。

高标水泥425并不是全部都是优点。

注:我的框架就是使用高标混泥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收缩个把星期就行,你层数多,砌完底部的肯定不止一个星期。

如果你觉得砌砖这事师傅未必会听,那梁 ...

包工头说我的墙可能需要2个多月。

然后给我装修外墙,安装管道,拆棚架然后才慢慢装修内部。

我的建筑保险只买了2年,另外农村的报建有时间规定的,我的也快逾期。

只要拆了棚架,建筑就算完工,城建就不会再盯住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结实的话,直接上高标号水泥啊。我房子旁边有个水沟,就是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找货车买的。那水泥硬的。 ...

水泥标号太高对施工要求会高,还有施工后保养都会要求高。低一号的水泥则要求低很多。比如水干的太快高标号会起粉末俗称烧了。水泥这东西很折腾,有的干得快有的干的慢,有的适合地面有的适合墙面。并不是那种随便玩,反正不好把握工程质量

网友:
站长的楼房以后打算出租,有没有考虑公共消防设施。比如楼道的消防栓,逃生通道,逃生指示牌,ups紧急照明灯。要全面检查是否符合当地消防要求,不然后续改装很困难。千万别当普通民用楼房施工,消防卡住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