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low的问题,tl431 反馈电路

楼主(2021-12-16):
问大家一个可能比较low的问题,不要见笑:

tl431标准反馈,如果输出高于设定值,调节回路是否是这样工作?

输出高—tl431 k端降低—光耦led电流变大—光耦ce电流变大—vfb电压降低—输出变高???

以上肯定那个地方错了,成正反馈了

网友:
研究一下原边PWM芯片的反馈机制。

网友:
这个不LOW   自动化控制中精髓所在   说清楚掌握了这个不容易

网友:
村得寺啊,RC和光耦位置调换不就行了?

楼主:
这个是网上截的图,感觉不太对,所以问下群里,我觉得应该也是光耦接收端放上端才能将电压降下来,这样才能起到控制作用

网友:
楼主看下384X和TL494的手册,vfb电压降低—输出变高  ---   看下是否都满足。

网友:
要整个电路看,得看VFB那边接法的是反相还是同相。
例如uc3842,同样输入端,但光耦接在“Vref-FB”之间和"FB-GND"是相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