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2200mA,推荐无线QI充电方案

楼主(2021-12-17):
原来的无线发射芯片无法采购到,之前我发过帖子,那ic可能是定制的,查丝印无法查到。

现在需要更换方案,电池是2200mA,需要有常用的常见的过压、过流、过温保护等,以及FOD检测等功能,无线发射芯片容易采购

论坛有无线充方案的可以合作。

网友A:
这个关键看用量,还有就是接收发射面积,充电电流多大,建议最好用标准QI协议的芯片。量大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键看用量,还有就是接收发射面积,充电电流多大,建议最好用标准QI协议的芯片。量大性价比高。 ...

旧款的线圈,新方案的线圈直径不能超过38mm,有些旧的壳子能用上.

2200mA充电4小时左右应该要充满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旧款的线圈,新方案的线圈直径不能超过38mm,有些旧的壳子能用上.

2200mA充电4小时左右应该要充满吧 ...

用量大不?站内给你电话,可以电话沟通。我们代理国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量大不?站内给你电话,可以电话沟通。我们代理国内的。

用量不保证。

“用量大不?”“多少用量”“需求多少”上来就问这些话的,往往都是接不到大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量不保证。

“用量大不?”“多少用量”“需求多少”上来就问这些话的,往往都是接不到大单的。 ...

那算了。量大有量大的搞法,量小有量小的搞法。你连你自己用量都不确定,你让别人怎么配合你? 自己量少找什么 代理商,你直接找第三方。

网友C:
淘宝很多15W板子貌似是用这颗CH246方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很多15W板子貌似是用这颗CH246方案做的

芯片不错。想用成品,别人做好的板子,拿过来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量不保证。

“用量大不?”“多少用量”“需求多少”上来就问这些话的,往往都是接不到大单的。 ...

代理商一般先问用量,正常的